[STM8]
STM8L001J3烧录问题

楼主(2018-09-29):
论坛有木有大神使用过STM8L001J3    8个脚位的MCU,他没有复位脚,尝试过电源,地,PA0,三线烧录,不可以。
想请教大神这个型号该怎么样烧录,

thanks

网友A(点评):
你好 我最近也在用L001J3 我有问题向你请教一下,这个固件库在网上下载的是 15X 的 这个固件库都没有 L001J3这个型号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没有用过  帮你顶

网友C(2019-03-30):
原始芯片你接VCC,GND SWIM 三线烧录就ok,VCC要额外供电。再次烧录你要保证boot 开始有足够长时间不动PA0口,否则可能锁死 手册有说明

网友D(2019-09-25):
引用 网友C:
原始芯片你接VCC,GND SWIM 三线烧录就ok,VCC要额外供电。再次烧录你要保证boot 开始有足够长时间不动PA0 ...

V:led-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