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柿饼UI之动画、效果(三)

楼主(2018-09-29):
页面的动画效果
当要在设计器中携带一些动画效果时,本身还是会比较简单。例如,当从一个页面切换到另外一个页面时,新页面以一定动画方式出现或退出。
例如创建出一个页面 page2 ,这个页面进入时以从右到左的方式进入;当这个页面退出时,则从上到下退出。
这个时候可以在page2的属性栏中设定进入和退出动画效果,如下图所示:

进入动画效果中设置移动:向左;退出动画效果中设置移动:向下。为了在画面移动的过程中,和上一个页面有色彩上的对比度,我们把page2的背景色设置为另外一个颜色,并把按钮的透明度设为0,即完全透明。
点击运行,并在第一个页面点击 ->page2 按钮,就可以看到动画效果了,如下面的动画所示

未来,设计器还会加入更多动画效果,让动画方式的UI变得简单(最终会不会就想制作一个PPT一样简单?也许呢,未来谁说得清呢)
列表
用户交互界面肯定不止简单的页面切换这么简单了,还会需要很多的其他元素,例如列表。这些我们总是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样的列表信息,最明显的不过Android手机里的设置界面,或者说文件夹下的文件列表。
列表控件的动画大家都体验过,当触摸滑动时,可以控制列表中显示出来的内容。当滑动到底或者到头时,还能继续滑动一段,一旦放手,整体列表“弹回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设计器中尝试下这样的效果。
普通列表
在设计器中,从控件列表中拖动一个listctrl到页面上,并把大小拉到一定范围,例如宽度是200。listctrl也是一个容器型控件,可以在这个里加入其它的控件,例如Label,Button,ImageBox等。我们这里以最简单的Label为例子,在列表中添加一系列的Label文本。然后在这个列表中添加对应的Label,可以随意拖动,多拖动几个Label到列表中,并对其中的文本进行改名,或者调整背景为透明色或对齐方式等。我们可以先把列表拉得长些,可以塞进更多的Label,然后再缩小到正常的大小。

实际效果

带图标的列表
上一小节中,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列表,列表中添加了一些文本。但实际使用时,我们可能大多数时候不是简单的添加一些文本,而是一些携带复杂信息、指示的控件项。
例如我们想添加这样类型的列表:

ListCtrl的每一行只能放一个控件,那怎么才能在每一行中显示多种不同内容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ListCtrl中放容器控件,再对这个容器控件进行布局就可以了嘛!
首先我们从设计器的控件列表中拖动一个listctrl到页面上,设置宽度200,背景设置为白色。

接着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自定义面板,点击菜单栏的 文件 -> 新建 -> 自定义面板,然后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其中的名称设置为"item.ui"点击确定即可。再然后我们从设计器的控件列表中分别拖一个 "ImageBox" 和 "Label" 控件到自定义面板中。
最后对custompanel、ImageBox和Label的相关属性设置如下图所示:

最终我们的Custompanel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最后需要编写代码将自定义面板加入到列表中,示例代码如下:
this.setData({    listctrl1 : //listctrl1 为列表控件的名称    {        page : this,             xml : 'Panels/item',     //`item` 为自定义面板的名称        items :[{imagebox1 : "1.png", label1 : "1.png"},                {imagebox1 : "2.png", label1 : "2.png"},                {imagebox1 : "3.png", label1 : "3.png"},                {imagebox1 : "4.png", label1 : "4.png"},                {imagebox1 : "5.png", label1 : "5.png"},                {imagebox1 : "6.png", label1 : "6.png"},                {imagebox1 : "7.png", label1 : "7.png"},                {imagebox1 : "8.png", label1 : "8.png"},                {imagebox1 : "9.png", label1 : "9.png"}]        //imagebox1` 和 `label1` 分别为加入到自定义面板中的对应控件的名称。    }})实际效果

轮播卡片
轮播卡片,是属于在一个控件中放置几张图片,可以通过脚本实现按时间循环播放,或者用手滑动进行切换图片。
在PersimM中提供了 Card 控件,它是一种容器控件,能够存放多个控件,但每个控件是独立显示的,可以通过左右或上下翻动Card控件显示Card中不同的页面,也可选择是否循环。
所以要实现轮播卡片,只需要在Card控件中添加多个ImageBox控件,再往其中添加图片即可。
首先我们把页面背景设置为白色,然后从设计器的控件列表中拖动一个 Card 到页面上,设置高度200、宽度300。接着往 Card 中添加图片 ImageBox ,再往 ImageBox 中设置不同的图片。

示例代码:
    var thiz = this;    setInterval(function()  //设置定时器,每2秒将Card控件中显示的图片切换到下一张    {        console.log('timeout');        thiz.setData({card1 : {next : true}})    }, 2000);实际效果

大家也可以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