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将OCD接口复用为IO口,SDA低电平时暂停程序?

楼主(2018-09-29):
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用的是MA82g5D16 SOP28  将OCD的接口复用位IO用,做按键输入,SCL没问题,SDA一拉低就会暂停程序,释放后程序又能继续运行了,

unsigned char dcon0 = 0x00;
        EA=0;
        dcon0 = readPPageSFR(0x4C);
        dcon0 &= 0xFE;
        writePPageSFR(0x4C, dcon0);
SFRPI = 0x00;                 //00
    P4M0 &= ~P4M05;
    SFRPI = 0x02;
    P4M1 &= ~P4M05;
    SFRPI = 0x00;
        P45 = 1;
SFRPI = 0x00;
    P4M0 |= 0x10;
    SFRPI = 0x02;
    P4M1 |= 0x10;
        EA=1;
这是初始化代码

网友A:
你P4M05的定义是什么?,然后P4M0先清零再|=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定时器0打开了门控GATE,致使定时器由外部中断控制,而OCD_SDA恰好是外部中断0管脚,由于程序是有定时器0提供节拍的,因此表现出来的现象为程序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