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STM32模拟IIC操作ADS1115芯片问题?

楼主(2018-09-29):
在使用STM32模拟IIC操作ADS1115芯片时候,出现满量程为0X7FF0,不是0X7FFF?在测试其它的电压值时候和满量程情况一样最后一字节数据还是为"0",这是为什么?
不知是否是硬件的问题?代码在附件;

网友A:
ADS1115 的手册明确说明 7FFF 的, 我觉得为了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可以先用示波器捕捉一下读取数据的波形分析一下.

网友B:
我用过,最后一个数据是会跳动的,不可能固定在XXX0这样的格式,没时间看你的程序,肯定是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10):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最后一个数据是会跳动的,不可能固定在XXX0这样的格式,没时间看你的程序,肯定是程序问题。 ...

谢谢,问题我已解决,是程序中失误导致的

网友C(2020-07-01):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我已解决,是程序中失误导致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能说清楚一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