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335中aic23模块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9-29):
ic, AI, pi, TE, gp
本人刚开始学习TMS320F28335开发板,使用音频模块的时候有如下两个问题,还请前辈们解答:

1、使用lab7例程时,为什么停止仿真之后为什么语音录放不暂停?

2、当我把中断函数里的代码屏蔽之后还可以正常录放音,难道录放音的实现与中断没有关系?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Uint16  volume,tAicRegs;
int ADbuf[500];
int DA_wptr,DA_rptr,y;
Uint16 play_mode=1;

void main(void)
{
    Uint16  temp,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only enable the GPIO for McBSP-A
    InitXintf16Gpio();
    InitMcbspaGpio();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2 = 0; //aic_dat  0为数字IO模式,1为外设IO模式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1;  //0为输入方向,1为输出方向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0;  //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aic_CS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1 = 0; //aic_clk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1 = 1;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61 = 0;
     EDIS;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IER\IFR寄存器清零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向量表(为PIE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向量的入口地址)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nitMcbspa();          // Initalize the Mcbsp-A in loopback test mode

//  tAicRegs = 0xFF;
//  SysReg = tAicRegs;

    InitAic23();        //aic23配置(单步调试声音变大)
    delay(500);
    volume=90;
  WriteAic23(L_HEADPHONE_VOLUME,0x0180+volume);//改变音量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MRINTA = &ISRMcbspSend;    //把函数的地址赋值给中断向量MRINTA的向量地址中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6.bit.INTx5=1;     // Enable PIE Group 6, INT 5
    IER |= M_INT6;                            // Enable CPU INT6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while(1)
    {
        for(temp=30000;temp>0;temp-=100)
        {
            for(i=0;i<2;i++)
            {
                y=5000;
                delay(temp);    //播放警报
              //  McbspaRegs.DXR1.all = y;
                y=-5000;
                delay(temp);    //播放警报
              //  McbspaRegs.DXR1.all = y;
            }
        }
    }

}
interrupt void  ISRMcbspSend(void)
{
//      int temp;
//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6;
//      temp=McbspaRegs.DRR1.all;
//
//      DA_rptr++;
//      if(DA_rptr>=500)
//            DA_rptr=0;
//
//      ADbuf[DA_rptr]=temp;   //保存录音数据
//
//      if(play_mode==0)
//        McbspaRegs.DXR1.all = y;
//                   //警报声的幅值
//      else
//        McbspaRegs.DXR1.all = temp;        //放音

}

楼主:
搞清楚了,是aic23的bypass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