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下运行的tensor资料

楼主(2018-09-29):
#两个张量相加
#Tensor("add:0", shape=(2,), dtype=float32)

#coding:utf-8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a=tf.constant([1.0,2.0])
b=tf.constant([3.0,4.0])
result=a+b
print (result)

楼主:
两个张量相乘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x = tf.constant([[1.0, 2.0]])
w = tf.constant([[3.0], [4.0]])
y=tf.matmul(x,w)
print (y)
with tf.Session() as sess:
    print (sess.run(y))

楼主:
#coding:utf-8
#两层简单神经网络(全连接)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定义输入和参数
x = tf.constant([[0.7, 0.5]])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3], stddev=1, seed=1))
w2=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3, 1], stddev=1, seed=1))

#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a = tf.matmul(x, w1)
y = tf.matmul(a, w2)

#用会话计算结果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print ("y in tf3_3.py is:\n",sess.run(y))

'''
y in tf3_3.py is :
[[3.0904665]]
'''

楼主:
#coding:utf-8
#两层简单神经网络(全连接)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定义输入和参数
#用placeholder实现输入定义 (sess.run中喂一组数据)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1, 2))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3], stddev=1, seed=1))
w2=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3, 1], stddev=1, seed=1))

#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a = tf.matmul(x, w1)
y = tf.matmul(a, w2)

#用会话计算结果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print ("y in tf3_4.py is:\n",sess.run(y, feed_dict={x: [[0.7,0.5]]}))

'''
y in tf3_4.py is:
[[3.0904665]]
'''

楼主:
#coding:utf-8
#两层简单神经网络(全连接)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定义输入和参数
#用placeholder定义输入(sess.run喂多组数据)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2))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3], stddev=1, seed=1))
w2=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3, 1], stddev=1, seed=1))

#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a = tf.matmul(x, w1)
y = tf.matmul(a, w2)

#调用会话计算结果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print( "the result of tf3_5.py is:\n",sess.run(y, feed_dict={x: [[0.7,0.5],[0.2,0.3],[0.3,0.4],[0.4,0.5]]}))
    print ("w1:\n", sess.run(w1))
    print ("w2:\n", sess.run(w2))

'''
the result of tf3_5.py is:
[[ 3.0904665 ]
[ 1.2236414 ]
[ 1.72707319]
[ 2.23050475]]
w1:
[[-0.81131822  1.48459876  0.06532937]
[-2.4427042   0.0992484   0.59122431]]
w2:
[[-0.81131822]
[ 1.48459876]
[ 0.06532937]]

'''

网友A:
ensor是tensorflow基础的一个概念——张量。
Tensorflow用到了数据流图,数据流图包括数据(Data)、流(Flow)、图(Graph)。Tensorflow里的数据用到的都是tensor,所以谷歌起名为tensor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sor是tensorflow基础的一个概念——张量。
Tensorflow用到了数据流图,数据流图包括数据(Data)、流(F ...

是的,你也在学吗?

楼主:
#coding:utf-8
#预测多或预测少的影响一样
#0导入模块,生成数据集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BATCH_SIZE = 8
SEED = 23455

rdm = np.random.RandomState(SEED)
X = rdm.rand(32,2)
Y_ = [[x1+x2+(rdm.rand()/10.0-0.05)] for (x1, x2) in X]

#1定义神经网络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2))
y_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1))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1], stddev=1, seed=1))
y = tf.matmul(x, w1)

#2定义损失函数及反向传播方法。
#定义损失函数为MSE,反向传播方法为梯度下降。
loss_mse = tf.reduce_mean(tf.square(y_ - y))
train_step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01).minimize(loss_mse)

#3生成会话,训练STEPS轮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STEPS = 20000
    for i in range(STEPS):
        start = (i*BATCH_SIZE) % 32
        end = (i*BATCH_SIZE) % 32 + BATCH_SIZE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x: X[start:end], y_: Y_[start:end]})
        if i % 500 == 0:
            print ("After %d training steps, w1 is: " % (i))
            print (sess.run(w1), "\n")
    print ("Final w1 is: \n", sess.run(w1))

楼主:
#coding:utf-8
#酸奶成本1元, 酸奶利润9元
#预测少了损失大,故不要预测少,故生成的模型会多预测一些
#0导入模块,生成数据集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BATCH_SIZE = 8
SEED = 23455
COST = 1
PROFIT = 9

rdm = np.random.RandomState(SEED)
X = rdm.rand(32,2)
Y = [[x1+x2+(rdm.rand()/10.0-0.05)] for (x1, x2) in X]

#1定义神经网络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2))
y_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1))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1], stddev=1, seed=1))
y = tf.matmul(x, w1)

#2定义损失函数及反向传播方法。
# 定义损失函数使得预测少了的损失大,于是模型应该偏向多的方向预测。
loss = tf.reduce_sum(tf.where(tf.greater(y, y_), (y - y_)*COST, (y_ - y)*PROFIT))
train_step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01).minimize(loss)

#3生成会话,训练STEPS轮。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STEPS = 3000
    for i in range(STEPS):
        start = (i*BATCH_SIZE) % 32
        end = (i*BATCH_SIZE) % 32 + BATCH_SIZE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x: X[start:end], y_: Y[start:end]})
        if i % 500 == 0:
            print ("After %d training steps, w1 is: " % (i))
            print (sess.run(w1), "\n")
    print ("Final w1 is: \n", sess.run(w1))

楼主:
#coding:utf-8
#酸奶成本9元, 酸奶利润1元
#预测多了损失大,故不要预测多,故生成的模型会少预测一些
#0导入模块,生成数据集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BATCH_SIZE = 8
SEED = 23455
COST = 9
PROFIT = 1

rdm = np.random.RandomState(SEED)
X = rdm.rand(32,2)
Y = [[x1+x2+(rdm.rand()/10.0-0.05)] for (x1, x2) in X]

#1定义神经网络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2))
y_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1))
w1=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2, 1], stddev=1, seed=1))
y = tf.matmul(x, w1)

#2定义损失函数及反向传播方法。
#重新定义损失函数,使得预测多了的损失大,于是模型应该偏向少的方向预测。
loss = tf.reduce_sum(tf.where(tf.greater(y, y_), (y - y_)*COST, (y_ - y)*PROFIT))
train_step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01).minimize(loss)

#3生成会话,训练STEPS轮。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STEPS = 3000
    for i in range(STEPS):
        start = (i*BATCH_SIZE) % 32
        end = (i*BATCH_SIZE) % 32 + BATCH_SIZE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x: X[start:end], y_: Y[start:end]})
        if i % 500 == 0:
            print ("After %d training steps, w1 is: " % (i))
            print (sess.run(w1), "\n")
    print ("Final w1 is: \n", sess.run(w1))

楼主:
#coding:utf-8
#设损失函数 loss=(w+1)^2, 令w初值是常数5。反向传播就是求最优w,即求最小loss对应的w值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定义待优化参数w初值赋5
w = tf.Variable(tf.constant(5, dtype=tf.float32))
#定义损失函数loss
loss = tf.square(w+1)
#定义反向传播方法
train_step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2).minimize(loss)
#生成会话,训练40轮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for i in range(40):
        sess.run(train_step)
        w_val = sess.run(w)
        loss_val = sess.run(loss)
        print ("After %s steps: w is %f,   loss is %f." % (i, w_val,loss_val))

楼主:
#coding:utf-8
#设损失函数 loss=(w+1)^2, 令w初值是常数10。反向传播就是求最优w,即求最小loss对应的w值
#使用指数衰减的学习率,在迭代初期得到较高的下降速度,可以在较小的训练轮数下取得更有收敛度。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LEARNING_RATE_BASE = 0.1 #最初学习率
LEARNING_RATE_DECAY = 0.99 #学习率衰减率
LEARNING_RATE_STEP = 1  #喂入多少轮BATCH_SIZE后,更新一次学习率,一般设为:总样本数/BATCH_SIZE

#运行了几轮BATCH_SIZE的计数器,初值给0, 设为不被训练
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trainable=False)
#定义指数下降学习率
learning_rate = tf.train.exponential_decay(LEARNING_RATE_BASE, global_step, LEARNING_RATE_STEP, LEARNING_RATE_DECAY, staircase=True)
#定义待优化参数,初值给10
w = tf.Variable(tf.constant(5, dtype=tf.float32))
#定义损失函数loss
loss = tf.square(w+1)
#定义反向传播方法
train_step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learning_rate).minimize(loss, global_step=global_step)
#生成会话,训练40轮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for i in range(40):
        sess.run(train_step)
        learning_rate_val = sess.run(learning_rate)
        global_step_val = sess.run(global_step)
        w_val = sess.run(w)
        loss_val = sess.run(loss)
        print ("After %s steps: global_step is %f, w is %f, learning rate is %f, loss is %f" % (i, global_step_val, w_val, learning_rate_val, loss_val))

楼主:
#coding:utf-8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1. 定义变量及滑动平均类
#定义一个32位浮点变量,初始值为0.0  这个代码就是不断更新w1参数,优化w1参数,滑动平均做了个w1的影子
w1 = tf.Variable(0, dtype=tf.float32)
#定义num_updates(NN的迭代轮数),初始值为0,不可被优化(训练),这个参数不训练
global_step = tf.Variable(0, trainable=False)
#实例化滑动平均类,给衰减率为0.99,当前轮数global_step
MOVING_AVERAGE_DECAY = 0.99
ema = tf.train.ExponentialMovingAverage(MOVING_AVERAGE_DECAY, global_step)
#ema.apply后的括号里是更新列表,每次运行sess.run(ema_op)时,对更新列表中的元素求滑动平均值。
#在实际应用中会使用tf.trainable_variables()自动将所有待训练的参数汇总为列表
#ema_op = ema.apply([w1])
ema_op = ema.apply(tf.trainable_variables())

#2. 查看不同迭代中变量取值的变化。
with tf.Session() as sess:
    # 初始化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用ema.average(w1)获取w1滑动平均值 (要运行多个节点,作为列表中的元素列出,写在sess.run中)
        #打印出当前参数w1和w1滑动平均值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 参数w1的值赋为1
    sess.run(tf.assign(w1, 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 更新global_step和w1的值,模拟出轮数为100时,参数w1变为10, 以下代码global_step保持为100,每次执行滑动平均操作,影子值会更新
    sess.run(tf.assign(global_step, 100))
    sess.run(tf.assign(w1, 10))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 每次sess.run会更新一次w1的滑动平均值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sess.run(ema_op)
    print ("current global_step:" , sess.run(global_step))
    print ("current w1:", sess.run([w1, ema.average(w1)]))

#更改MOVING_AVERAGE_DECAY 为 0.1  看影子追随速度

"""

current global_step: 0
current w1 [0.0, 0.0]
current global_step: 0
current w1 [1.0, 0.9]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1.6445453]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2.3281732]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2.955868]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3.532206]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4.061389]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4.547275]
current global_step: 100
current w1: [10.0, 4.9934072]

"""

楼主:
#coding:utf-8
#0导入模块 ,生成模拟数据集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BATCH_SIZE = 30
seed = 2
#基于seed产生随机数
rdm = np.random.RandomState(seed)
#随机数返回300行2列的矩阵,表示300组坐标点(x0,x1)作为输入数据集
X = rdm.randn(300,2)
#从X这个300行2列的矩阵中取出一行,判断如果两个坐标的平方和小于2,给Y赋值1,其余赋值0
#作为输入数据集的标签(正确答案)
Y_ = [int(x0*x0 + x1*x1 <2) for (x0,x1) in X]
#遍历Y中的每个元素,1赋值'red'其余赋值'blue',这样可视化显示时人可以直观区分
Y_c = [['red' if y else 'blue'] for y in Y_]
#对数据集X和标签Y进行shape整理,第一个元素为-1表示,随第二个参数计算得到,第二个元素表示多少列,把X整理为n行2列,把Y整理为n行1列
X = np.vstack(X).reshape(-1,2)
Y_ = np.vstack(Y_).reshape(-1,1)
print (X)
print (Y_)
print (Y_c)
#用plt.scatter画出数据集X各行中第0列元素和第1列元素的点即各行的(x0,x1),用各行Y_c对应的值表示颜色(c是color的缩写)
plt.scatter(X[:,0], X[:,1], c=np.squeeze(Y_c))
plt.show()

#定义神经网络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定义前向传播过程
def get_weight(shape, regularizer):
        w = tf.Variable(tf.random_normal(shape), dtype=tf.float32)
        tf.add_to_collection('losses', tf.contrib.layers.l2_regularizer(regularizer)(w))
        return w

def get_bias(shape):
    b = tf.Variable(tf.constant(0.01, shape=shape))
    return b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2))
y_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1))

w1 = get_weight([2,11], 0.01)
b1 = get_bias([11])
y1 = tf.nn.relu(tf.matmul(x, w1)+b1)

w2 = get_weight([11,1], 0.01)
b2 = get_bias([1])
y = tf.matmul(y1, w2)+b2

#定义损失函数
loss_mse = tf.reduce_mean(tf.square(y-y_))
loss_total = loss_mse + tf.add_n(tf.get_collection('losses'))

#定义反向传播方法:不含正则化
train_step = tf.train.AdamOptimizer(0.0001).minimize(loss_mse)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STEPS = 40000
        for i in range(STEPS):
                start = (i*BATCH_SIZE) % 300
                end = start + BATCH_SIZE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x:X[start:end], y_:Y_[start:end]})
                if i % 2000 == 0:
                        loss_mse_v = sess.run(loss_mse, feed_dict={x:X, y_:Y_})
                        print("After %d steps, loss is: %f" %(i, loss_mse_v))
    #xx在-3到3之间以步长为0.01,yy在-3到3之间以步长0.01,生成二维网格坐标点
        xx, yy = np.mgrid[-3:3:.01, -3:3:.01]
        #将xx , yy拉直,并合并成一个2列的矩阵,得到一个网格坐标点的集合
        grid = np.c_[xx.ravel(), yy.ravel()]
        #将网格坐标点喂入神经网络 ,probs为输出
        probs = sess.run(y, feed_dict={x:grid})
        #probs的shape调整成xx的样子
        probs = probs.reshape(xx.shape)
        print ("w1:\n",sess.run(w1))
        print ("b1:\n",sess.run(b1))
        print ("w2:\n",sess.run(w2))
        print ("b2:\n",sess.run(b2))

plt.scatter(X[:,0], X[:,1], c=np.squeeze(Y_c))
plt.contour(xx, yy, probs, levels=[.5])
plt.show()

#定义反向传播方法:包含正则化
train_step = tf.train.AdamOptimizer(0.0001).minimize(loss_total)

with tf.Session() as sess:
        init_op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_op)
        STEPS = 40000
        for i in range(STEPS):
                start = (i*BATCH_SIZE) % 300
                end = start + BATCH_SIZE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x: X[start:end], y_:Y_[start:end]})
                if i % 2000 == 0:
                        loss_v = sess.run(loss_total, feed_dict={x:X,y_:Y_})
                        print("After %d steps, loss is: %f" %(i, loss_v))

        xx, yy = np.mgrid[-3:3:.01, -3:3:.01]
        grid = np.c_[xx.ravel(), yy.ravel()]
        probs = sess.run(y, feed_dict={x:grid})
        probs = probs.reshape(xx.shape)
        print ("w1:\n",sess.run(w1))
        print ("b1:\n",sess.run(b1))
        print ("w2:\n",sess.run(w2))
        print ("b2:\n",sess.run(b2))

plt.scatter(X[:,0], X[:,1], c=np.squeeze(Y_c))
plt.contour(xx, yy, probs, levels=[.5])
plt.sh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也在学吗?

了解过这个概念。以前学过Python,不过后来接触了其他的语言,觉得Python缺点还是很多的。

网友B:
再看,试试

楼主:
电脑配置不行的话,还跑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