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芯片序列号问题

楼主(2018-09-30):
请问MSP430系列MCU是否有内部唯一序列号?
如果有的话,位置在哪里?
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写入序列号?需要什么软硬件配合?

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内部时钟的校准数据作为唯一序列号使用

网友B:
有些系列有有些没有。
没有的可以用烧写工具烧写的时候写入唯一序列号。有些烧写工具带这种功能。

网友C:
可以写入唯一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