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新唐mcu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8-09-30):
如题 或者说优势是什么

网友A:
便宜好用,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如果你用量很大应该可以比ST便宜不少。。。。

网友C:
新唐MCU的产品线比较多,还有语音IC,电机控制用IC,历史比较玖,技术相对成熟。

网友D:
便宜好用,某些款集成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E:
感觉挺便宜的,技术也比较成熟

网友F:
性能稳定,价格便宜,功能强大。

网友G:
公司这几年一直用的新唐的芯片,总体价格偏低,功能相对强大。一句话性价比较好,供货也算是稳定

网友H:
不用担心缺货,不用担心价格上涨。

网友I:
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J:
第一,供货相对稳定,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第二,价格存在一定的优势,第三,性能说不上是最好,但也不差。综合以上三点,没理由不选择新唐,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