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关音频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09-30):
像这种处理音频的芯片 它对滤波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芯片一般都是数字滤波吧,内部有数字滤波器。

网友B:
具体是在说哪个芯片呢?我是看不到全文吗?只看到了文字

网友C:
你可以用基础元件自己搭建滤波电路

网友:
滤波,是输出后滤波还是哪儿滤波。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地方的滤波。

网友E:
看手册提到滤波没

网友C:
滤什么波,应该不用滤波吧,又没有杂音,输入的信号都是信号。如果是人声识别的也就是把频率控制在人声范围内。其他的应该通过FFT方法过滤掉了。

网友F:
应该内部有基本的滤波。

网友F:
一般只保留该芯片工作用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