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敲击可行吗?

楼主(2018-09-30):
想用电磁铁做一个敲击装置。通电敲击,断电弹簧复位,1~2秒敲击1次。在淘宝上看到有框架式电磁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3532702576.20.15aa38c6a3Myjt&id=521025603314

产品参数:
型号:XRN-1250T                    品牌:轩睿宁
电压:12V/24V                      外形尺寸:41*37*52MM
功率:15W                          行程:10MM
初吸力:350克                      保持力:3500克
因为我的目的是敲击,而这个磁铁保持力比初吸力大,感觉有浪费。
是只能这样还是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不就是电铃吗

网友B:
敲嘛,还就是推拉式电磁铁最合适。
用那种穿心式的,另外一头,一个封盖螺母,直接就可以当敲击的头子了。
这种敲击,行程比吸力重要,行程大点,敲起来声音就响亮不是?
看看这个:

网友C:
这个东西要看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用来听响,小声音继电器就可以,大声音或者击打可以参考电铃和电磁击打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要看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用来听响,小声音继电器就可以,大声音或者击打可以参考电铃和电磁击打器 ...

不是听声,就是击打。我目前的疑问是这个初吸力和保持力是怎么回事儿?通断过程的力是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听声,就是击打。我目前的疑问是这个初吸力和保持力是怎么回事儿?通断过程的力是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

初吸力是指电磁铁刚开始动作时的行程所产生的力。初吸力是行程范围内最小的力量。
保持力:滑杆在行程终点位置(0mm)的拉力或推力

网友D:
电铃就是典型的电磁铁敲击,有些敲击用电动机也可以实现,哪个方案最合适,楼主需要交待清楚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吸力是指电磁铁刚开始动作时的行程所产生的力。初吸力是行程范围内最小的力量。
保持力:滑杆在行程终 ...

这种电磁铁的电压为12/24V,功率为15W。怎么理解呢?电流为15/12或15/24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磁铁的电压为12/24V,功率为15W。怎么理解呢?电流为15/12或15/24有什么不同呢? ...

电压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和定制,电压高电流就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磁铁的电压为12/24V,功率为15W。怎么理解呢?电流为15/12或15/24有什么不同呢? ...

另外,这种东西一般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长时间通电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种东西一般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长时间通电会烧坏

您说得很对。
我想让这种电磁铁吸合释放循环,吸合和释放的时间相同,为1s。有用的是释放过程。想用13005做个驱动电路。可行吗?谢谢!

MJE13005详细参数有:
集电极-基极最高反向耐压VCBO:700V
集电极-发射极最高反向耐压VCEO:400V
发射极-基极最高反向耐压VEBO:9V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5A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75W
最高工作结温TJM:150℃
贮存温度TSTG:-65~150℃
集电极-基极截止电流ICBO:100μA (VCB=700V)
其他主要电气参数:直流电流增益(Vce=5V,Ic=1000mA),10(最小值)~40(典型值),集电结饱和压降(IC=2000mA,IB=500 mA)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对。
我想让这种电磁铁吸合释放循环,吸合和释放的时间相同,为1s。有用的是释放过程。想用13005 ...

可以的。吸合和释放时间,你看下电磁铁的手册,里面有建议的最大时间

网友E(2018-12-28):
楼上大佬会玩啊!

楼主(2023-04-26):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种东西一般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长时间通电会烧坏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嘛,还就是推拉式电磁铁最合适。
用那种穿心式的,另外一头,一个封盖螺母,直接就可以当敲击的头子了。
...

最终买的就是你说的这种。

网友F:
我只担心这个重力和耗电以及热量散发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