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6上用一个3线SPI实现访问一个SPI从属器

楼主(2018-09-30):
组件SPI(SCB V2.0)似乎没有一个3线SPI实现/子模式。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目前只有 PSOC3/5 中的UDB SPI 是支持三线的,这个UDB SPI 组件可以通过移植显示在 PSOC6 的工程中。附件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将 UDB SPI Master V2_50 移植到 PSoC6 平台上的方法和工程,你可以参照这自己移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 PSOC3/5 中的UDB SPI 是支持三线的,这个UDB SPI 组件可以通过移植显示在 PSOC6 的工程中。附件是 ...

非常感谢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