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自动化烧录说明(转)

楼主(2018-09-30):
为解决在批量生产时,使用仿真器烧录速度慢、并且知识产权难以保护问题,现给出脱机自动化烧录工具。该工具可支持TI无线MCU型号如下:

CC1350,CC1310,CC2670,CC2650,CC2640,CC2630,CC2620,CC2538

楼主:
1)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客户只需通过网口把待烧写程序上传至烧录工具,可设置登录密码加以保护。比如使用FTP上传工具FlashFXP把待烧写文件rfWsnNode_CC1310_LAUNCHXL_tirtos_ccs.bin

楼主:
2)烧写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该工具,已经完成了1100片CC1310烧录,中间无断电,可连续烧录。可靠性上使用CRC32位校验和回读对比机制,保证烧写到MCU二进制代码百分百可靠。

楼主:
3)烧写速度  与仿真器XDS110,仿真器USB560V2作对比,该烧录工具速度远远快于XDS110仿真器,跟高端仿真器USB560V2相近

楼主:
烧录步骤:  1) 烧录工具上电  2) 将待烧写文件通过FTP上传至烧录工具  3) 将烧写接头连接无线MCU  4) 自动监测并识别MCU,开始烧写,指示灯熄灭  5) 烧录成功,指示灯亮起。如果烧录出现异常,蜂鸣器报警  6) 重复步骤3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烧写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该工具,已经完成了1100片CC1310烧录,中间无断电,可连续烧录。可靠性上使用C ...

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客户只需通过网口把待烧写程序上传至烧录工具,可设置登录密码加以保护。比如使用F ...

串口烧写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客户只需通过网口把待烧写程序上传至烧录工具,可设置登录密码加以保护。比如使用F ...

FlashFXP吗?

网友D:
主要是远程升级。

网友E:
只支持TI无线MCU型号吗

网友F:
其他的芯片能够下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客户只需通过网口把待烧写程序上传至烧录工具,可设置登录密码加以保护。比如使用F ...

rfWsnNode_CC1310_LAUNCHXL_tirtos_ccs.bin是什么?

网友H:
脱机自动化烧录工具在哪里购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2)烧写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该工具,已经完成了1100片CC1310烧录,中间无断电,可连续烧录。可靠性上使用C ...

串口最简单。

网友H:
是TI的工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步骤:  1) 烧录工具上电  2) 将待烧写文件通过FTP上传至烧录工具  3) 将烧写接头连接无线MCU  4)  ...

没有图解吗?

网友G:
rfWsnNode_CC1310_LAUNCHXL_tirtos_ccs.bin是BootLoader吗?

网友F:
支持多大的程序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烧写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该工具,已经完成了1100片CC1310烧录,中间无断电,可连续烧录。可靠性上使用C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烧录步骤:  1) 烧录工具上电  2) 将待烧写文件通过FTP上传至烧录工具  3) 将烧写接头连接无线MCU  4)  ...

软件怎么下载的

网友C:
FTP是网络吗?

网友D:
远程升级程序不简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2)烧写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该工具,已经完成了1100片CC1310烧录,中间无断电,可连续烧录。可靠性上使用C ...

需要修改CRC32位校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