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olibri-F350RX】+LED or按键or UART打印测试

楼主(2018-09-30):
【GD32-colibri-F350RX】+LED or 按键 or UART打印测试
1,从GD官网下载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并解压
2,(目前解压到E盘)E:\gd350\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_Colibri-F350_\Projects
中建一个目录ledflash
拷贝Template目录以下文件到这个目录如下
配置好文件路径,工程中有的文件要删除后加入(都是路径问题)
3,记得调试用CMSID-DAP这个调试器选项 试下编译通过就OK。

楼主:
4,修改LED1,LED2,LED3 IO口(库和板子对应不上)
#define LEDn                             3U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2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3_GPIO_CLK                    RCU_GPIOB

这里LED4可以保留,这样就不会编译出问题,否则还要删除与LED4有关东西。
typedef enum
{
    LED1 = 0,
    LED2 = 1,
    LED3 = 2,
    LED4 = 3
}led_typedef_enum;

楼主:
【GD32-colibri-F350RX】+LED or 按键 or UART打印测试
1,从GD官网下载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并解压
2,(目前解压到E盘)E:\gd350\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_Colibri-F350_\Projects
中建一个目录ledflash
拷贝Template目录以下文件到这个目录如下
配置好文件路径,工程中有的文件要删除后加入(都是路径问题)
3,记得调试用CMSID-DAP这个调试器选项 试下编译通过就OK。
4,修改LED1,LED2,LED3 IO口(库和板子对应不上)
#define LEDn                             3U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2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3_GPIO_CLK                    RCU_GPIOB

这里LED4可以保留,这样就不会编译出问题,否则还要删除与LED4有关东西。
typedef enum
{
    LED1 = 0,
    LED2 = 1,
    LED3 = 2,
    LED4 = 3
}led_typedef_enum;

5,修改按键IO口(库和板子对应不上)
#define KEYn                             2U

/* wakeup push-button    B2  */
#define WAKEUP_KEY_PIN                   GPIO_PIN_0
#define WAKEUP_KEY_GPIO_PORT             GPIOA
#define WAKEUP_KEY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LINE             EXTI_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IRQn             EXTI0_1_IRQn

/* tamper push-button   B3 */
#define TAMPER_KEY_PIN                   GPIO_PIN_7
#define TAMPER_KEY_GPIO_PORT             GPIOB
#define TAMPER_KEY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TAMPER_KEY_EXTI_LINE             EXTI_7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B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7
#define TAMP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KEY_USER可以保留,这样就不会编译出问题,否则还要删除与KEY_USER有关东西。
typedef enum
{
    KEY_WAKEUP = 0,
    KEY_TAMPER = 1,
    KEY_USER   = 2
}key_typedef_enum;

楼主:
6,修改串口IO口(库和板子对应不上)并把串口设置成UART1
#define COMn                             1U
/* definition for COM1, connected to USART1 */
#define EVAL_COM1                        USART1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7,修改中断gd32f3x0_it.c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led_spark(); 为了它不干扰主程序的LED,便于观看,如果你要是TICK中断点LED可以用这里。
    delay_decrement();
}

楼主:
8,修改主程序中为: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initilize the LEDs, USART and key */
    gd_eval_led_init(LED1);
    gd_eval_led_init(LED2);
    gd_eval_led_init(LED3);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GPIO);

    /* print out the clock frequency of system, AHB, APB1 and APB2 */
    printf("\r\nCK_SYS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printf("\r\nCK_AHB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
    printf("\r\nCK_APB1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printf("\r\nCK_APB2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2));

    rcu_ckout_config(RCU_CKOUTSRC_CKSYS, RCU_CKOUT_DIV1);
    while (1)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led1 flash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B2
                                {
            printf("\r\nled2 on!!!");
            gd_eval_led_on(LED2);
            delay_1ms(100);
            gd_eval_led_off(LED2);
            printf("\r\nled2 off!!!");
        }
        if(RESET == 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TAMPER))//B3
        {
           printf("\r\nled3 on!!!");
            gd_eval_led_on(LED2);
            delay_1ms(100);
            gd_eval_led_off(LED3);
            printf("\r\nled3 off!!!");
        }
    }
}

楼主:
7,打开调试助手,设置对应串口和设置115200,N,8,1
8,编译运行
9,按下中间B2按键,按下B3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