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DSP完全替代ARM

楼主(2018-09-30):
请教ARM和DSP的区别?一个控制系统中能否用DSP完全替代ARM?

网友A:
是不是ARM比DSP便宜的多?

网友B:
感觉dsp外设比不上ARM,所以手机cpu都是arm,而手机的信号处理部分是dsp,能不能替换,完全要看你的系统

网友C:
看你的系统在控制层面和算法上有没有侧重点,ARM做控制好,DSP做大量的运算较好

网友D:
替代也可以,因为他们之间有交叉,ARM现在也集成了很强的数字运算能力,DSP也能做控制应用

网友E:
ARM和FPGA都集成了DSP的core,为什么DSP还有这么大的市场?

网友F:
float运算,DSP还是有自己的特长的,无可替代。

网友G:
ARM做控制好

网友H:
RM和FPGA都集成了DSP的core

网友I:
两个东西是为不同的应用而设计的

网友J:
DSP的功能基本用不到

网友K:
DSP主要用于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L:
数据处理方面用DSP

网友M:
ARM的事务管理能力比较突出

网友N:
ARM侧重控制,DSP偏运算。

网友O:
ARM(通常意义所说的高效能RISC),DSP(通常意义所说的通用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J:
ARM不兼容x86架构

网友P:
个人感觉dsp外设比不上ARM

网友I:
不要说是否能代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