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模式电源如何影响微控制器功能

楼主(2018-09-30):
使用开关模式电源RAC06-05SC为微控制器(ATMega16L)启动一个wifi模块(RN-131G)和一个5V继电器。该电源已经过调节(如数据表中所述),并且使用线性稳压器对微型和wifi模块进行进一步调节至3.3V。
有人说,开关模式电源会产生很多噪声,而我正试图将它用于将使用ADC的微控制器。
我的问题如下:
1。开关模式电源会影响2.4GHz的无线电频率吗?
2.供电会突然切断电源吗?
3.它会影响UART的功能吗?它会影响外部振荡器吗?
或者我应该知道的任何其他事情?

网友A:
关于1. 开关电源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干扰无线电模块。我有一个电路,其中开关DC-DC转换器使900MHz模块无法工作。如果您发现此类问题,可以在无线电模块前添加更多过滤功能。您也可以从单独的线性稳压器为无线电模块供电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太可能导致UART出现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采用固态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D:
一般来说,您可以假设只要电源上的纹波不是太差,就不会导致IC功能出现问题。

网友E:
数据表给出了峰峰值为100mV的纹波,但是你似乎暗示你正在接受这个电压并进一步调节它。传递具有相对小纹波的信号并将其通过线性稳压器(如7803或LDO)将显着减少纹波并减少通过最终电路的开关噪声。

网友F:
如果通过第二线调节,小于预期电压的5%的纹波应该适用于95%的项目,即使是使用像ADC这样的模拟元件也是如此。只需确保线性稳压器上有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G:
查看您提供的数据表,电源的工作频率为132kHz。由此产生的噪声在2.4GHz频谱中产生谐波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如此小的功率输出下。你必须开始担心产生EMI的地方就是当你有隔离开关电源时,因为它们会通过磁场传递功率,并且接口在我使用的大多数电源上泄漏EMI。

网友H:
开关电源的噪声, 明显高压线性 LDO. 这点是肯定的.
但也是有很多方法来降低噪声以及影响的.
只要处理适当,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方式会有比 LDO 更好的综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