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位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8-09-30):
请问在CCS中怎么样实现这样(sbit P1_0=P1^0;)的为定义啊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定义,实现不了,你可以放心了

网友B:
那是51做法,MSP430没有,可以直接写一个函数操作

网友C:
很疑惑这个函数操作怎么写?

网友D:
如果引脚的电压在1.50v-1.53v之间变化,那这个算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E:
#define LED0_H P1OUT|=BIT0
#define LED0_L P1OUT&=~BIT0
电平高低看芯片手册

网友F:
这个是51单片机的操作 吧

网友G:
没有使用过这个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定义,实现不了,你可以放心了

这个使用宏定义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定义,实现不了,你可以放心了

直接对IO进行赋值吧。

网友J:
CCS没有这个。

网友K:
这个是属于AT89S51单片机的。

网友L:
CCS中没有这个操作。

网友M:
这个有定义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很疑惑这个函数操作怎么写?

这个可能定义的宏定义。

网友M:
右键goto declaration看看。

网友F:
这个使用宏定义吧

网友L:
keil中可以实现的。

网友G:
直接赋值不行吗?

网友K:
其他的没有这样定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define LED0_H P1OUT|=BIT0
#define LED0_L P1OUT&=~BIT0
电平高低看芯片手册

这个#define可以操作。

网友O:
直接赋值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定义,实现不了,你可以放心了

msp430没有这个吧。

网友J:
位操作,这个可以单独定义。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如果引脚的电压在1.50v-1.53v之间变化,那这个算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低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