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 adc中采样频率是与系统总的转换时间有关吗?

楼主(2018-09-30):
大神求助! 新人想做adc采样频率是1kHZ的12位ADC精度的MCU控制程序,但不知采样时间怎么设置?

网友A:
一般来讲ADC的转换时间 由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组成,其中转换时间是固定的,跟转换位数有关系。采样时间可以软件自行配置,有个范围可选择。

网友B:
采样时间理论上说选大一点会好,但是这个和模拟输入端口以及ADC自身的阻抗,寄生电容什么的关系都比较大,建议用示波器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参数来配置。

网友C:
有条件的话 最好延长 这样采样数据稳定

网友D:
用软件自动生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