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T6替代STM32F103VCT6之后串口5通讯异常,求助

楼主(2018-09-30):
群里有大侠用过GD32F103VCT6替代STM32F103VCT6吗?
目前我替代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原来有两块STM32的板子通过RS485连接,3米的线缆,通讯接口波特率是115200,RS485接口芯片是SP3072EEN。  原来产品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用GD32F103VCT6替代后,通讯老是报帧校验错误,结果通过Jlink软件跟踪,发现有些数据帧的某一个字节或者某2个字节接收错误,导致帧校验错误。

原来怀疑是阻抗不匹配,更换RS485总线上的上拉、下拉、AB线匹配电阻都没有用。最后还是将GD32F103更换成为STM32F103,故障消失,通讯恢复正常。

我使用的GD32F103  串口5(UART5),怀疑GD32F103的串口5和STM32还是有些差异,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A:
波特率降低会怎么样?

网友B(2019-02-26):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能指点下吗?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搞不懂问题原因,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