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骚扰和电磁干扰是什么?

楼主(2018-09-30):
以前使用的感应式电能表对一般的电磁骚扰和传导电、静电荷辐射,不太敏感,大多考虑的是谐波或电源变化这类“低频骚扰”对其的影响。而现在应用的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对这些骚扰,尤其是“高频”和“瞬变”的骚扰特别敏感。严格讲“电磁骚扰”和“电磁干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电磁骚扰是指特别有可能劣化器件设备或系统性能的电磁现象,而电磁干扰则是指由于电磁骚扰所引起的器件、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劣化。骚扰和干扰分别是原因和结果。电磁干扰通常会引起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多计或漏计脉冲,是灵敏度较高的红外线接收器失灵,甚至于使整个数据处理单元死机或数据丢失,严重的会造成电子元件永久性损坏。

网友A:
简直可笑,搞科研的基本范式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