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片上EEPROM怎么利用ISP软件直接烧进去

楼主(2018-09-30):
求大神们帮忙解惑下,STC 15系列单片机怎么建立EERPOM(*.hex)文件,直接在STC-ISP软件中直接下载进去

网友A:
仔细看原厂的编程软件,可以支持数据段写入的。

网友B:
下载程序时,同时打开EEPROM文件即可。

楼主:
这个EEPROM文件是怎么编译出来的,还请大哥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EEPROM文件是怎么编译出来的,还请大哥赐教

就是普通的数据文件。:)

网友D:
四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大哥能具体点吗,比如格式?

楼主(2019-07-27):
问题解决了,直接写个程序 定义数组,把要的数据写入到数组内,再编译下,用ISP软件打开EEPROM文件,输入你想要开始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8-31):
这个真没弄过,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