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4F 中断响应速度

楼主(2018-09-30):
大佬们:我想请问一下K64F的中断响应速度和中断执行速度。
在做一个音频采集,按照时序读取io口输入,在bclk的上升沿读取DOUT:
LRCOUT是8KHZ,BCLK是2.8MHZ,发现读取不到io口输入,绝大部分的值都是0。我刚试了一下,在中断里计数到20,对输入40分频,然后翻转io口,发现响应速度只能达到1MHZ。cortex-m4 中断响应12个CLK,主频120MHZ,理论响应速度能达到10MHZ,现在才1MHZ。这个说明中断响应速度不够吗?谢谢大家!

楼主:
一般是不能在中断里面读取io口的输入值吗?为什么我把频率降到很低(100K),中断里翻转io口,同时读取一组io口输入(stm32F429写法)
                        interrupt_num++;
                        if(interrupt_num==10)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GPIO_PIN_7);
                                interrupt_num=0;
                        }
                        PE_value[interrupt_num++] = GPIOE->IDR ;
这时,io口已经没有方波输出了,是不能这样写吗?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