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新唐NANO100系列LCD问题

楼主(2018-09-30):
请教下大家,我在使用NANO100系列使能了C_Type类型的LCD功能,进入掉电模式之前,关闭了LCD功能,唤醒使能LCD功能,再进入睡眠,有时电流会多7ua左右,若唤醒后不使能LCD功能,再进入睡眠,则电流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GPIO准位,在进POWER DOWN时,要碉认是HIGH或LOW,不要是浮接

楼主(点评):
谢谢,找到问题了,在睡眠之前先设置IO口,再关闭LCD功能,电流就正常了,开始是先关闭LCD功能,再设置IO口,则电流可能会多7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