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内部电路!

楼主(2018-09-30):
刚才在本坛某板块看见个关于晶振的帖子,其中有个图片——

图片上这些话,说什么DSP之类的,弄的读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莫非这些内容是从网络上抄袭的?一搜百科,果然是抄来的!当然,百科也是从DSP原理书上摘抄的片段!
连专业文献都不会查,这样学习就完蛋了!

那么有源晶振内部是什么样的?

楼主:
最简单的有源晶振,可能就是下图中的皮尔斯晶体振荡器:

当然了,不同工艺下原理图略有不同!

楼主:
上图电路有许多问题,例如驱动能力问题,所以CMOS工艺原理图如下:

双极性工艺下的有源放大器部分(包括ESD),可能更复杂些——

楼主:
现在的模拟电路,不加个数字电路辅助控制,显得不高端,所以现在高精度有源晶振都是数控的——

楼主:
更牛叉的有源晶振,那是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了,例如这个——

从其热分析图,可以看到内部结构——

图中左边是为了提高精度而采用的双晶体(不是为了产生双频率),右边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从所占面积可以看出电路很复杂。实际电路有频率补偿电路,温度补偿电路,采用多个PLL(包括DDS),为便于压控频率,还集成了ADC,在-40到85℃,这个有源晶振的频率稳定度,达到了吓人的十来个ppb(不是ppm),长期稳定性方面,6200小时变化不到几十ppb,一年8760小时变化不到100ppb!功耗才60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电路有许多问题,例如驱动能力问题,所以CMOS工艺原理图如下:

这两个晶体管为何还有这种画法,为何可以从基极穿过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晶体管为何还有这种画法,为何可以从基极穿过去画?

IC电路原理图,普遍采用这种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