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那位大佬用过intel 386EX,并且用C语言编程

楼主(2018-09-30):
单位有一块老式的电路板,CPU使用的是intel 386EX,过去一直是用汇编,现在想改成C,那位高手用过。可加微信:SmallRainAndSnow

网友A:
我或许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或许可以帮你。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B:
TurboC,或是使用gcc都可以,如果使用TurboC生成的程序需要重定位,gcc需要设置加载地址

网友C:
要跑dos还是裸奔?

裸奔,使用TurboC生成EXE后,用什么工具进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urboC,或是使用gcc都可以,如果使用TurboC生成的程序需要重定位,gcc需要设置加载地址 ...

使用TurboC生成EXE后,用什么工具进行定位?

网友D:
堆栈能设好,就有c的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TurboC生成EXE后,用什么工具进行定位?

具体你可以去看DOS下EXE文件是如何加载的(以前DOS下的病毒文件必须要注意修改的事项)!编译的时候会缺省一个基址进行定位,但实际分配的时候这个基址并不一定就等于编译的基址,这时候程序的某些代码执行就会出错,EXE文件把这些需要重新定位的地方保存成一个表,当分配不同的基址的时候就把这个表值做一些加减方式的修正,这样就可以适应在不同的基址下执行了!具本可以网上搜搜看。
当然如果你的程序<(64K-100字节),可以使用EXE2COM转换成COM文件,这个COM文件固定的从CS:0x100处开始执行,复制整个程序到CS:100H处,CS、DS、ES、SS都使用相同的段,然后JMP CS:0x100处执行就可以了。
无论如何,没有现成工具的情况下你需要知道EXE或是COM的程序如何加载,你就去实现这个程序的加载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有玩过,感觉有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玩过,感觉有编译器就可以了

对单片机底层程序不太懂,就是想找个变异环境

网友F:
我用过,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没有太大意义

你是用什么工具编译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用什么工具编译的软件

TURBO C++

楼主:
能加我微信18010262341,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E:
想玩单片机,买一个STM32的单片机玩玩吧,资料多

网友G:
真闲   还去折腾DO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闲   还去折腾DOS系统

不是闲的,是工作需要把这块板的汇编程序转成C语言,本人能力有限,需要大家帮助

网友H:
这东西都是25年前的东西了,我的天,我当初学的时候用这个

网友I:
intel 386EX 感觉不是一般难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或许可以帮你。

很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