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强化实训04】定时器间隔定时实现按键N连击

楼主(2018-09-30):
【CC2530强化实训04】定时器间隔定时实现按键N连击

【题目要求】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应用”国赛(高职组)中关于感知层开发的难度陡然增大,三个题目均在Zigbee协议栈下完成。其中第一个题目“仓库温湿度智能控制系统”考查了按键单击、双击和三连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掌握按键的复杂处理思路,在这里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训案例,讲述通过间隔定时实现按键N连击的基本思路。
    在新大陆国赛设备的黑色Zigbee模块上,或者小蜜蜂制作的XMF09B和XMF09C中,按键SW1单击,切换D5灯的开关状态;按键SW1双击,切换D6灯的开关状态;按键SW1三连击,切换D3灯的开关状态;按键SW1四连击,切换D4灯的开关状态
      按键SW1-----------P1_2
      D5灯--------------P1_3(高电平点亮)
      D6灯--------------P1_4(高电平点亮)
      D3灯--------------P1_0(高电平点亮)
      D4灯--------------P1_1(高电平点亮)

【实现思路】
    每个按键按下都定义一个生命周期,假如是0.5秒,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才确定按键的最终状态。如果在按键的生命周期内有新的按键按下,将会重新计算生命周期,这时候就是双击。在双击的生命周期中,又有新的按键按下,则生命周期会重新计算,这时候就是三连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果没有新的按键按下,那么最终的按键状态就是三连击。如此类推。

【实现代码】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D3  P1_0
#define D4  P1_1
#define D5  P1_3
#define D6  P1_4
#define SW1 P1_2
#define SW2 P0_1

unsigned char count_t = 0;
unsigned char K_Num = 0;

/*=======================简单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Port()
{
  P1SEL &= ~0x1b;     //P1_0、P1_1、P1_3和P1_4作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1b;      //P1_0、P1_1、P1_3和P1_4端口输出

  P1SEL &= ~0x04;     //P1_2作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04;     //P1_2端口输入
  P1INP &= ~0x04;     //P1_2设置为上拉/下拉模式
  P2INP &= ~0x40;     //P1_2设置为上拉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
{
  T1CC0L = 0xd4;
  T1CC0H = 0x30;        //16MHz时钟,128分频,定时0.1秒
  T1CCTL0 |= 0x04;      //开启通道0的输出比较模式
  T1IE = 1;
  EA = 1;
  T1CTL = 0x0e;         //分频系数是128,模模式
}

/*====================定时器1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int()
{
  T1STAT &= ~0x20;    //清除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标志位
  if(K_Num != 0 && SW1 != 0)
  {
    count_t++;        //定时器1溢出一次加1,溢出周期为0.1S
  }
}

/*====================按键扫描处理函数========================*/
void Scan_Keys()
{
  if(SW1 == 0)
  {
    Delay(100);         //去抖动处理
    if(SW1 == 0)
    {
      while(SW1 == 0);  //等待按键松开
      count_t = 0;      //重新计算按键的生命周期
      K_Num++;          //改变按键状态
      if(K_Num > 4)     //四连击以上均判为四连击
      {
        K_Num = 4;
      }
    }
  }
  if(count_t > 5)       //按键的生命周期结束
  {
    switch(K_Num)
    {
      case 1:           //按键单击
        D5 = ~D5;
      break;
      case 2:           //按键双击
        D6 = ~D6;
      break;
      case 3:           //按键三连击
        D3 = ~D3;
      break;
      case 4:           //按键四连击
        D4 = ~D4;
      break;
    }
    K_Num = 0;     //每处理完一次按键,状态清零
    count_t = 0;   //计时清零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Port();
  Init_Timer1();
  D3 = 0;
  D4 = 0;
  D5 = 0;
  D6 = 0;
  while(1)
  {
    Scan_Keys();
  }
}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小蜜蜂老师>

网友A:
以前想过,没有实践过,谢谢分享。

网友B:
我也这么想的 谢谢分享

网友C:
N连击厉害了。

网友D:
最多可以实现几连击呢?

网友D:
只能定义到0.5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