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MA设置好后,是不是有数据就自动转移数据

楼主(2018-09-30):
DMA配置好后,比如从某个端口转发到另外一个端口,或者写入某个地址,那么是不是就自动完成。
如果写入了某个地址后,下一个数据会不会自动往后写。还是覆盖之前的内容?

网友A:
PDMA 设定位址及资料长度後,还要TRIGGER GO寄存器,才会开始动作。

网友B:
一般来说,典型的DMA都有几个配置,以ADC通道转换结果DMA为例,首先得设置DMA的ADC通道触发器,然后设置目标DMA源范围(比如扫描通道),然后设定DMA目标地址范围,接着启动ADC,然后,每次每通道完成转换后,DMA就开始自动搬运数据,按照你设置的地址范围,来回填充内存区域。

网友C:
楼上总结的到位,让我巩固了一把。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懂了。

网友D:
这个需要好好学习手册相关章节。

网友E:
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C:
这个要具体看你选的芯片手册,不同厂家不同系列功能都不同的。

网友F:
配置好厚,CPU不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