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dc5v 升压dc330v如何计算变压器

楼主(2018-10-01):
大神们,在这国庆佳节美好时间里,求帮助

我想用LM3478,   将dc5v升压到dc330v(输出电流1---2ma),

磁芯用epc13,如何设计变压器匝数呢,

网友A:
磁心太小了吧?
你的次级应该要分段绕的,这么小的磁心可能做不了分段的骨架。

楼主:
以前用ee13,没有理论根据的自己买个绕线机,手工绕,11t:900t,电压能达到,但是电流很小,远小于1ma,现在想次级用0.06线绕,要是能有330vdc/1ma,我很满足了。

楼主:
用boost升压到32vdc,然后用个匝数比1:10.5的灯变压器ee5.0, 不知道能满足么

楼主:
用boost升压到32vdc,然后用个匝数比1:10.5的闪光灯变压器ee5.0, 不知道能满足么

楼主:
哈哈,在家有限条件下做了实验,5v输入:
1,1:10.5变压器,电压254v,达不到330v要求,
2,1:24.6以及1:26变压器ee5.0,能达到330v,负载188k电阻(1.7ma)还能保持到330

但是141k电阻时候(2ma),电压下降到300v了,

188k负载时候,输入5v/300ma,输出330v/1.67ma,效率是38%

现在有点贪心了,想搞到330v/3ma,也就是1w输出,  设想:先5v用boost方式干到33v左右,然后用1:10.5的变压器升压到330

网友B:
这点功率,用BOOST,加多级的倍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功率,用BOOST,加多级的倍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倍压330vdc,能干到多少电流,电容用223/500v,120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倍压330vdc,能干到多少电流,电容用223/500v,1206的。

两三个毫安是做得到的。

楼主:
直接用上面的变压器,1:10.5干到了330v/3.7ma,但是输入要5v/400ma,效率是81%,但是空载时候电流要5v/7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上面的变压器,1:10.5干到了330v/3.7ma,但是输入要5v/400ma,效率是81%,但是空载时候电流要5v/70ma. ...

要加负反馈的,用电源芯片吧 比如 LM3478

楼主:
有加负反馈,用的LM3478,效率55%。有什么高效率的芯片呢,翻到有做辉光钟的5升170v,说效率92%

网友C:
首选boost+倍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加负反馈,用的LM3478,效率55%。有什么高效率的芯片呢,翻到有做辉光钟的5升170v,说效率92% ...

结构不变,效率跟芯片的关系不大,前提是同样的工作模式。

楼主:
C1,电容不同,输入电流也不同
1.用固态电解100uf/16v,===输入个5v,电流80ma
2.不用电容是===输入5v/40ma
3.用普通100uf/16v电解,===输入5v/40ma
4.用47uf/16v,===输入5v/80ma,

网友D:
500v恒流做到1MA,,恒流的有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1,电容不同,输入电流也不同
1.用固态电解100uf/16v,===输入个5v,电流80ma
2.不用电容是===输入5v/40ma

用双管ZVS,这样谐振条件,变压器分布参数变成谐振参数,不影响效率,非常容易得到高压,主转换线路看下面,人家玩这个都是直接搭棚,都不用线路板。

电压控制嘛,就间隙式控制就可以了,也就是达到需要电压,采样三极管导通,然后驱动2个三极管并联到mos管栅极,电路就停止,高压环境这样的间隙震荡控制完全可以接受。
关键是效率非常高,你这样的功率,应该都是冷飕飕的,完全不会有什么温度。
淘宝上面十几元做好的几百V很多,你也可以弄一个拆了玩玩。搜索ZVS 就出来一大堆。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E:
用双管ZVS,这样谐振条件,变压器分布参数变成谐振参数,不影响效率,非常容易得到高压,主转换线路看下 ...

,遇到专业人士了,这个ZVS,能稳压么,DC330V.体积要小,放在那个25.4mm*25.4mm*10.16mm的外壳里,我看ZVS那个铁氧体电感都很大一个,能用普通的磁封电感么,反正电流和没有加热坩埚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遇到专业人士了,这个ZVS,能稳压么,DC330V.体积要小,放在那个25.4mm*25.4mm*10.16mm的外 ...

你没仔细看我的回复:
电压控制嘛,就间隙式控制就可以了,也就是达到需要电压,采样三极管导通,然后驱动2个三极管并联到mos管栅极,电路就停止,高压环境这样的间隙震荡控制完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