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国产化

楼主(2018-10-01):
最近因为美国贸易战的原因,要求产品的国产化,要求选用的电子部件尽量达到100%国产化,包括主CPU/存储芯片、看门狗、液晶、232、485、can等等通信接口、电源芯片、功率MOS管,TVS管及其余抗干*扰器件,有知道相关信息的大神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100%国产化难度比较大,比如大功率MOS,国产的还真存在不小的差距

网友B:
国内CPU华为的海思,MTK等。

网友C:
大功率MOS管可以考虑下江苏新洁能的,之前用过几片测试,质量还挺不错的!不过比起国外,还是有点儿差距!

网友D:
爱国急先锋

网友E:
因为采购原因,尽量国产化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设计者的一个第一优先考虑目标。
目前,单片机方面国产1T51、M0 M4内核的型号齐全,基本上没有应用瓶颈。
MOS管虽然和英飞凌、ST什么的确实有差距,但是合理设计,完全可以保证国产功率MOS管的可靠性。
目前像我公司,单片机和MOS管、电源芯片已经全部采用国产芯片,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单片机是新唐的。性价比完全比美ST,高压MOS管,小功率用的是无锡光磊的产品,大功率用的是四川立泰的多层外延管,随着晶圆市场紧缺局面慢慢解套,采购也更容易得到保证。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是大功率高压MOS管,千万别用深沟槽工艺的,我们用过不少于10家的深沟槽高压管,无一例外,EMI会让你欲仙欲死。
电源芯片用的是DK或者HP的,性价比好量又足。

网友F:
谁要求的?非国企上司?还是国企领导要求?

网友G:
如果是简单的的应用,全国产化问题不大
高端的 估计CPU DSP ARM 国产化还有些差距,这个比较难选
可以把你的主要芯片清单列来看看,可以给你推荐些 替换

网友H:
期待最新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I:
LZ应该是设计军工产品,军工系统里有国产化 电子器件优选目录,向你的客户要一个

楼主:
谢谢回复的各位朋友,目前国产化的器件基本已经齐全,主要是CAN总线的驱动芯片还有点问题,网上搜到的都是国外器件,国产的还真没见过,国产的假冒产品倒是见识过,只是经常出问题,不知道谁知道有稳定的产品。如果实在搞不定CAN的驱动芯片,估计产品设计方案就得改了

网友J:
楼上有一位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有人是军工厂商的,问下他们的选型就好。不行就找找紫光系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