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的提取技术

楼主(2018-10-01):
问题的提出:

给定某一特定网络,我们可以求出相应的传递函数,根据传递函数,软件可以画出其波特图!那么波特图上有没有零极点,以及零极点的确切位置在哪,如何判定呢?

如果研究的系统很简单,例如一阶或二阶电路,以及高阶电路,但其零极点之间的保持足够的距离,此时对应的波特图是很容易判别零极点的存在性,以及具体位置!
除此之外的复杂情形,例如很多零极点拥簇在一起,就无法直接判断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例如,对于下图所给的波特图,你能判断出其零极点的个数和位置吗?

在上图中,貌似蓝线对应的是单极点,红线对应至少4个极点,而实际上两者对应的都是4极点,4零点网络!即便给出相位图,仍旧是无法判断出来的!

楼主:
人类就是有智慧!
受模拟扫频仪的启发,如果让波特图上零极点的位置,出现类似于扫频仪的尖峰脉冲,那么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如上图所示,4个极点的存在性及其位置,昭然若揭!

楼主:
如果波特图升级换代成下图那个样子,是不是更厉害,更实用了?

楼主:
从3楼图中可以看出,红线有4个极点,蓝线有4个极点3个零点!其它零点是无穷远处,所以看不见!
而且零点和极点靠的特别近,这在波特图上有相互抵消作用,很难看出来的!

楼主:
那么重点来了:如何得到这种零极点显露的波特图呢?
对于线性无源RC电路,只需要用电感代替电阻就可以了,相应的电感值=电阻值!

网友A:
明显没搞对嘛,RC滤波是1阶  LC是2阶的

pjy
徐同学发挥失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