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机断电使外设工作异常

楼主(2018-10-01):
如图所示,左边是本机,右边是外设。本机上的IO做了电平转换,连接到外设单片机的IO口做伟跟通讯,
本机通电时,控制外设工作是正常的。
但是发现本机断电后,外设工作异常。这是什么原因?

外设是客户自己买的设备,不知道其IO口的内部结构。

以下“点赞”测试,登录才能操作,不登录点赞不了。

网友A:
本机断电, 相当于 VCC 接地了, 也就是使外设端口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机断电, 相当于 VCC 接地了, 也就是使外设端口接地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这个电平转换的输出端口在断电时处于高阻状态呢?

是外设io内部的上拉引起的问题吗?@king5555

网友B:
即使断电后处于高阻态,也不会使左边的三极管导通啊。所以右边的三极管还是会通,VCC被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断电后处于高阻态,也不会使左边的三极管导通啊。所以右边的三极管还是会通,VCC被拉到地。 ...

右边的三极管怎么会通呢?vcc都断电了

网友B:
哦哦,是我看错了,VCC掉电,请参考2楼airwill 版主的回复。

网友C:
你看看三态门内部原理图你就明白了。数字电路书上有

网友D:
根据情况,应该是外设端口因为VCC消失,然后外设IO被输出级电阻拉低造成动作不正常。
这个情况,必须考虑在VCC消失时候,外设IO端口必须处于高阻态,解决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上面电阻再串联一个4148,这样外设高低电平对你本机这边掉电后都处于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情况,应该是外设端口因为VCC消失,然后外设IO被输出级电阻拉低造成动作不正常。
这个情况,必须考虑在 ...

你说的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A:
嗯, 如果这个上拉电阻在右边的电路里面,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这样吧?

对喽,你看,这样当你本机VCC系统归零后,外设IO那部分,除了低于GND的(这个哪怕在外设都不应该存在吧),任何电压,从外设看过来,都是一个反向二极管=开路。也就是理论上,外设哪怕任何电压都和这边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E:
理论上讲一个IO输入什么电压都不会导致这种异常,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这个IO

有个可能如果输入的电压太大, 比IO的电源电压还高可能会把外设的Vcc拉高, 导致不稳定

网友F:
猜测 外部IO应该是个MOS管的栅极 极不稳定 需要外部上下拉来稳定

网友G:
外设很可能有上拉电阻,所以本机断电后,外设通过这个上拉电阻对VCC充电,本机如果是低功耗,就有可能发生打嗝工作。然后IO口就产生间歇性通讯,外设工作因此异常。
当然,楼上的大佬们说了加二极管,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