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晶振的皮尔斯振荡器的几个要点!

楼主(2018-10-02):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关于这个电路中几个元器件的作用和取值方法,网上雷同的说法成把抓,可惜的是没有多少说法能“理论联系实际”这句口头禅!例如好多单片机的书上说C1/2取值看芯片手册推荐值——这个够实际,但没有解释说明!有的直接用巴克豪森判据扯几句,什么移相180°之类的——这个理论够足,但对如何取值没有指导作用!还有的说法就是连猜加蒙了!

楼主:
很多网友跟我说,你说的太少,看不懂!
这是没办法的事,以这个电路为例,要想圆满地完成三个步骤:①理论解释②仿真验证③实测验证,完成这样一个帖子,即便是专门做这一件事起码也要1~2天时间!

所以只能给几个结论现在。

楼主:
R1的作用是偏置!关于各元件作用,说法纷纭,唯独中这个作用达成共识,没有争议。

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R1除了偏置,还有其他重要影响!①降低电路Q值——这个没有异议吧?②振荡器能否起振的关键——单单从这个角度看,R1越大越好,取极限无穷大——开路——是最好的!可见和偏置作用是相冲的!

楼主:
由于R1不可或缺(干偏置的活),会带来一系列不好的影响。
例如纯粹站在偏置的角度看,几百k就合适了,但是此时无论如何调整C1/2值,晶振的L和C1/2始终无法相移180°,所以振荡不了。

楼主:
有人凭“经验”说,环路增益越大越容易振荡!
对于这个电路,如果晶振左边那个节点的等效R非常大,那么环路增益稍微大点,立马就熄火了!
咋办?插入个电阻降低环路增益!所以电路中那个电阻,不一定单单是降低晶振驱动功率的,还可能是要起振的!

楼主:
老5是高手,米勒效应公式都敢套!俺就不敢!

楼主:
关于那个反向器,经常逛论坛的应该听说过:有的反向器不能用于此电路,有的可以!

具体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三级串联反向器延迟太大导致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最常见的反向器是1级的,由1个N管和1个P管组成!
在1级的基础上,加两级缓冲级,就构成了性能更好的3级缓冲反向器!

两者的比较——
①大信号情形:3级延迟肯定比1级大,但是不是想象中的3倍,因为中间级速度比输出级快,因缓冲而带来的延迟并不是很大!
②小信号情形:很明显3级和单级比,增益太大了。

可见,从大信号方面比较,3级的优些;从小信号方面看,3级的增益太大,不稳定,不如单级的更适合做振荡器!

网友A:
晶振其实是一个电感。

谢谢大家1

这就是电容的三点式振荡器了,国产教科书就是这么命名的。

通常,数字电路中,人们把C1,C2称为“负载电容”。

但是模拟电路没有这个说法,其实,就是2的电容而已。

为了得到晶振标称的振荡频率,那个反馈电阻需要足够。

即:在振荡频率处,4.7M的反馈电阻,需要远大于1/6.28*C1。

只有当1/ (6.28*f*C1)<< 4.7M,晶振才能保证其标称的振荡频率。

另外需要指出的就是:其实Lz,懂的一点不比任何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多,但Lz居然很好意思地对他人进行“品头品族”的攻击。

不知道其实何居心。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另外。

谢谢大家!

除了U1B之外,其他电路,为一个标准的“正弦波振荡电路”。

然而U1B可以把这个正弦波变成方波。

也就是晶振标称频率的方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2020-01-03):
有一本书专门讲解这个电路,非常完整的计算过程,《无线收发机设计——精通现代无线设备与系统设计》,以色列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本书专门讲解这个电路,非常完整的计算过程,《无线收发机设计——精通现代无线设备与系统设计》,以色 ...

介绍设计的非常多,但是能说的足够详细的不多,甚至非常少。

像这种200页不到的书,介绍了那么多知识点,是不可能说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