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个开源小型GUI移植到STM32F103上(二) 添加中文字库

楼主(2018-10-03):
  继上次GUI移植之后,有部分网友感兴趣,有的还问如何添加中文字库。见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383616-1-1.html。趁着这次放假休息把中文字库加上来了。  先看下效果图:

主要修改了以下几个函数适应新加字库。

其中那些窗口控件的字符串输出主要是void _UG_PutText(UG_TEXT* txt)这个函数控制的。
    新加字库主要实现如下2个接口函数,就可以方便增加新字库,以后要添加其他字库和这个方式一样。

具体内如见程序:

我想问下 ,每次声明一个UG_BUTTON button1_1,只能对应一个BTN_ID吗,是不是每个UG_BUTTON可以对应BTN_ID_0-BTN_ID_19,
我又来啦。按键是好啦。但是呢,发现这字体不是我想要的。而且不知道这个字库生成的方式。我用的中文字库。也可以按照你上面说的改吗
请问一下,用按键怎么联系起来写,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支持板子上的物理按键的控制么

网友B:
请问一下,按键怎么联系起来写,能给些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按键怎么联系起来写,能给些思路吗

应该首先要添加一个记录当前窗口获取到焦点的控件序号或者指针,初始有默认焦点控件。
然后扫描按键信息,按键按下改变获取到焦点的控件记录,或者按键按下执行控件的点击回调。
按键扫描可以和触摸坐标获取一起。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你可以试下

好的,明白,多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首先要添加一个记录当前窗口获取到焦点的控件序号或者指针,初始有默认焦点控件。
然后扫描按键信息 ...

好的,明白,多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B:
我又来啦。按键是好啦。但是呢,发现这字体不是我想要的。而且不知道这个字库生成的方式。我用的英文字库。也可以按照你上面说的改吗

不对,我说错啦。我用的英文字库

网友C:
又来一波啊,酷的很

网友C:
这些关于gui 的帖子多发点很是喜欢啊

网友C:
火哥最近不是在写exgui吗? 很是期待

网友C:
这个跟emwin有区别吗?

网友D:
显示中文就更酷了,期待下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来啦。按键是好啦。但是呢,发现这字体不是我想要的。而且不知道这个字库生成的方式。我用的英文字库。 ...

你按我那个中文字库文件那个实现2个函数,取字符宽度和描点2个函数,还有字库。
然后在头文件中定义字体结构并调用就行了。
如果字符宽度是固定不变的,可以不实现取字符宽度函数,置NULL。字库取模随意,只需要实现描点函数就行。

网友B(2018-11-02):
引用 楼主:
你按我那个中文字库文件那个实现2个函数,取字符宽度和描点2个函数,还有字库。
然后在头文件中定义字体 ...

咦。原来回复了我的。我找到了字体扫描得方式。

我又来啦。大侠。

就是这个GUI,当我用textbox 显示变量后。但是这些变量可能在将来会被改变。有一个直接最大得函数去更新吗?

还是需要我去重新SetText.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咦。原来回复了我的。我找到了字体扫描得方式。

我又来啦。大侠。

我明白啦。看到你的历程。好像是在回调函数里面重新SetText一下

网友E(2019-06-03):
问问大佬。uGUI这个为啥刷新不太正常啊

网友F:
设计的给力呢。

网友G:
中文字库存储在哪里呢

网友H:
楼主的源代码有吗

网友I:
如何添加中文字库在其他tft呢?

网友J:
需要占用多大的空间呢

网友K:
怎么写入这个tft触摸屏的

网友L:
开源小型GUI是什么

网友M:
以前都是使用ucgui这个

网友N:
刷新的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O(2020-03-02):
大侠,汉子显示不出来,我显示一个“绿”字,但是显示的是乱码;其他的字母都正常,就是汉子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侠,汉子显示不出来,我显示一个“绿”字,但是显示的是乱码;其他的字母都正常,就是汉子是乱码; ...

注意汉字的取模方式和显示函数。

网友O:
引用 楼主:
注意汉字的取模方式和显示函数。

谢谢楼主回复;已经可以显示汉子了;汉子字库可以裁剪吗,不需要那么多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回复;已经可以显示汉子了;汉子字库可以裁剪吗,不需要那么多汉字; ...

可以,把你需要的字符索引和字库的点阵数据对应,在描点函数中对应上就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需要的字符索引和字库的点阵数据对应,在描点函数中对应上就行。 ...

谢谢;我看了程序的运行,汉字是通过机内码跟点阵对应的,如果我裁剪之后,机内码跟点阵就不对应了;汉字点阵是按照机内码的顺序排列的,如果去掉不需要的汉字,那显示的字就变了。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我看了程序的运行,汉字是通过机内码跟点阵对应的,如果我裁剪之后,机内码跟点阵就不对应了;汉字 ...

{"中文机内码","点阵数据"}把每个字做成一个结构,在描点函数中查找机内码,然后取机内码对应的点阵数据绘图。

网友P:
这个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Q:
gui库的几种出色的C/C++ GUI函数库

网友R:
有哪些gui设计软件有 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S:
适合跑哪一个

网友T:
ucgui?可以QT吗

网友U:
stm32上进行简单ucgui移植需要多久

网友V:
stm32的ucos和ucgui在在keil编译太慢

网友W:
stm32 哪款比较好

网友X:
开源小型GUI怎么样

网友Y:
看着真是强大呢。

网友V:
需要多大的空间资源

网友P:
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U:
ucgui移植到stm32需要移植哪些文件

网友Q:
MiniGUI现在开源部分功能有哪些?

网友R:
用单片机设计一个gui触摸板

网友S:
STM32上的GUI哪个比较好学啊

网友Y:
主要是界面设计的优美。

网友Z:
向投入了精力的人致敬

网友O:
楼主,刷新速度太慢了,能够加快刷新的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刷新速度太慢了,能够加快刷新的速度吗?

想要刷新快,那要换更好的单片机带专用液晶屏接口,优化液晶屏读写时间。或者换FSMC接口控制的液晶屏。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要刷新快,那要换更好的单片机带专用液晶屏接口,优化液晶屏读写时间。或者换FSMC接口控制的液晶屏。 ...

嗯,是的,我现在单片机不带FSMC,屏是845*480的,还是8为IO口,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嗯,是的,我现在单片机不带FSMC,屏是845*480的,还是8为IO口,太慢了;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RAM够大,可以直接分配一个显存,只刷新变化区域。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RAM够大,可以直接分配一个显存,只刷新变化区域。看看效果如何? ...

我测试了一下gui的up_data()函数,差不多执行一次要600ms。。。。这段时间中刷新了4个控件的字符;每个字符长度都是30个字节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测试了一下gui的up_data()函数,差不多执行一次要600ms。。。。这段时间中刷新了4个控件的字符;每个字 ...

你看看函数里面具体哪段代码时间长,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AA(2020-06-28):
这个中文字,是不是可以用它bmp格式进行处理,如果用到的汉字不多的化

网友M:
开源小型GUI是ucgui吗?

网友AB:
这个汉字需要占用多大的空间呢

网友AA(2022-12-30):
现在uGUI升级到0.31了,增加了诸如checkbox和其他控件,我对比了以下,差异还是很多的UG_GUI定义也有少许修改,这下尴尬了,整合还要花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现在uGUI升级到0.31了,增加了诸如checkbox和其他控件,我对比了以下,差异还是很多的UG_GUI定义也有少许修 ...

修改思路 差不多的。改改就好了

你是大神,当然手到擒来,我们看起来费力巴拉的。。。

网友AC:
GUI的帖子真的不常见啊

网友AD:
这个是什么gui?

网友AE:
新增字库的时候,字模如何处理?

网友AF:
这个支持板子上的物理按键的控制吗

网友AG:
设计的太好了,添加中文字库

网友AH:
是否能够能够实现汉字的放大和缩小处理呢?

网友AI:
gkb编码和utf8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S:
这个中文字库怎么进行搜索?

网友AJ:
怎么使用外部分flash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D:
这个是什么gui?

名字就叫uGUI,
之前ucGUI当初写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导致他这个只能起名叫ucGUI,说的就是这个uGUI

网友R:
flash如何写入数据呢?

网友AK:
这个是lvgl的移植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K:
这个是lvgl的移植吗?

不是,lvgl是后来才出现的,uGUI的出现早很多。
当然lvgl现在发展很好,支持得控件也多。uGUI是很简洁的实现了最基本的部分。

网友AL:
lvgl可以移植的吗?

网友S:
STM32F103的flash太小了。

是你的程序太大。要反思,做这么点事情,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大的flash

网友AM:
这个刷屏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AN:
这个怎么通过flash增加字库?

网友AO:
来一个完整的程序代码吧。

网友AP(2025-01-16):
你好, 你使用的字体取模软件是哪个呀, 我使用PCtoLCD2002 生成的字模(16*16)显示好小啊

网友AQ:
用单片机设计图形用户界面触摸板,

楼主: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你好, 你使用的字体取模软件是哪个呀, 我使用PCtoLCD2002 生成的字模(16*16)显示好小啊 ...

这个

网友AR:
英雄,这个人不能展示。我显示单词“green ”,但它显示乱码;其他字母正常,说明这个人是乱码;

网友AS:
简单的ucgui移植到stm32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T:
主要原因是漂亮的界面设计。

网友AU:
这个汉字可以用它的bmp格式处理吗?如果你用的汉字不多,让它更有效率?

网友AV:
添加新字体时,如何处理字体?,

网友AW:
可以分享下代码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W:
可以分享下代码看看吗

帖子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U:
这个汉字可以用它的bmp格式处理吗?如果你用的汉字不多,让它更有效率?
...

可以自己定制字体啊,只能减少空间占用flash

网友AX: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AY:
设计这么好,加个中文字体

网友AZ:
如何搜索这种中文字体?

网友BA:
要将开源小型GUI移植到STM32F103并添加中文字库,需进行以下步骤:

网友BB:
这个是什么库啊

网友BC(2025-03-24):
请教下图片转换工具用的是哪个?

网友BC:
请教下图片转换工具用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C:
请教下图片转换工具用的哪个?

有那个Image2LCD啊,或者lvgl的转换工具

网友BD:
这些库可以较容易地移植到 STM32 微控制器上,且具备良好的屏幕绘制和输入支持。

网友BE:
汉字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字体大小,不过汉字数量众多,占用空间确实不小。

网友BF:
单片机设计GUI触摸板,先选好单片机,然后选择合适的触摸屏模块,编写驱动程序,实现触摸点识别和GUI显示。

网友AR:
单片机显示模块不支持汉字显示,或者汉字数据编码不对。检查汉字库和数据传输方式。

网友BG(2025-11-05):
适合跑哪一个 ?刷新的快吗

网友AV(2026-03-27):
要写入TFT触摸屏,先确定使用的数据协议,然后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通过单片机接口发送指令和数据到屏幕。确保使用正确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网友BH:
取模生成中文字库文件 → 加入 GUI 工程 → 调用显示接口打印中文,F103 (64KB RAM/512KB Flash) 完全兼容,占用小、速度快。

网友BI:
若要在单片机上显示中文,需要使用支持中文显示的字体库和正确的显示驱动程序。期待更新带来更丰富的功能。

网友BJ:
在TFT屏幕上添加中文字库,通常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1. 获取中文字库文件;2. 转换为屏幕可识别的格式;3. 使用合适的中断或函数调用显示中文字符。

网友AS:
单片机通过A/D转换读取触摸屏信号,显示图形界面,实现触摸操作。

网友BK:
内存需求取决于程序大小和单片机类型。通常,8位单片机程序只需几KB,而32位单片机可能需要几十KB至几百KB。具体大小需查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BL:
内存需求取决于具体项目,例如代码大小、数据结构和使用到的库。需要提供详细的项目信息才能估算。

网友BM:
按键一般通过单片机的IO口连接,先确定按键类型,然后配置为输入模式,通过检测IO口电平变化来读取按键状态。

网友BN:
可能是汉字编码问题,检查程序是否正确设置了汉字显示的编码格式。

网友BO:
使用成熟的 GUI 库

网友BP:
如何将汉字字符串转为Unicode编码?

网友BQ:
“显示英文能跑,一加中文就卡死/编译溢出”是几乎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的坎。

网友BR:
非常经典且实用的嵌入式GUI开发

网友BS:
刷屏速度取决于使用的硬件和软件配置。硬件方面,比如CPU速度、内存大小;软件方面,比如程序优化程度。

网友BT:
如何评估中文字库占用的Flash和RAM空间?

网友P:
F103的中文字库究竟怎么存?

网友BU:
如何用PCtoLCD2002生成字库文件?

网友BV: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 Flash 空间,最佳实践是只生成项目实际用到的汉字。

网友BW:
要设计GUI触摸板,需选用支持触摸屏的单片机,如STM32系列,并使用触摸屏模块连接。配置触摸屏驱动程序,然后编写软件实现图形界面功能。

网友BW:
在中文字库中搜索,通常可以通过输入汉字或拼音关键词,系统会展示匹配的字库内容。操作步骤可能包括进入字库界面,选择搜索方式,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按钮。

网友BX:
适合跑什么取决于应用需求,刷新速度与所选传感器有关,需具体说明应用场景。

网友AZ:
汉字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字体和字号,一般从几十到几百像素不等。

网友BF(2026-04-28):
设计GUI触摸板,需单片机具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选合适触摸屏和库,实现触摸数据采集和显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