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HZ的SI4432接收受到315MHZ遥控器发射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10-03):
通讯情况如下:
315MHZ遥控器发射信号给主机,主机315mhz的接收收到信号后,主机SI4432(433mhz)发射信号给N个分机(SI4432). 测试的时候N个分机都放在一起,但是会出现个别接收不到的情况。 测试下来,如果当315遥控器发射的时候距离分机很近的时候,部分分机就会接收不到信号。 我的理解是315和433距离近了,还是什么原因会导致433接收受到干扰。
我的疑问是,433和315两个频段,为何会出现干扰?如果干扰了,有什么解决办法?恳求大神相助

网友A:
受到阻塞干扰了。看一下附件资料里对阻塞的定义。测一下315M的功率,估计一下阻塞影响的程度。不差钱的话加滤波器,最好还是软件上分时处理。

网友B:
普通的调谐回路,对带外的抑制可能还不够,接收电路饱和了,有用信号就收不到了。
像专用的微波通信收发机,有环行器、滤波器,隔离度要很高才可以。
315、433的应用,一般是分时使用的,发射和接收一般不在一起的,如果在一起,必须分时。

网友C:
你这是ook吧,上FSK,,,再不行就上4438,邻道抑制 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4432 都那么多年了,老工艺 ,老架构,还涨价。。

楼主(2018-11-22):
引用 网友A:
受到阻塞干扰了。看一下附件资料里对阻塞的定义。测一下315M的功率,估计一下阻塞影响的程度。不差钱的话加 ...

大神,那问题是,分机N个,为何会有几率的部分有时候会时不时收不到一下。如果4432广播出去,如果受到干扰,那么应该所有分机都收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