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充电时间计算方法

楼主(2018-10-0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求助:使能端EN处的 RC电容充电到2V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的瞬态过程分析. 如果不考虑 EN 的漏电
C dUc/dt = (VCC-Uc)/R
得到一个指数规律的曲线,再去求 2v 点吧

网友B:
源3.3V  R=100K  C=10uF  充电到2V的时间=931.558204mS。

网友C:
没学过电工学或模拟电子?电容充电公式:
充电电压:Uc = Uo * (1 - e^-t/RC)。
充电时间:t = -R*C*ln(1-Uc/Uo)。
图中参数 t = -10^5 * 10^-5 * ln(1-2/3.3) = 0.9315582 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学过电工学或模拟电子?电容充电公式:
充电电压:Uc = Uo * (1 - e^-t/RC)。
充电时间:t = -R*C*ln(1-U ...

谢谢

网友D(2018-12-04):
我学学,不会的可以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