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功耗和功率的区别

楼主(2018-10-04):
功耗和功率的区别

功率和功耗一样吗

 字面意思是不一样的,功耗指的是单位时间的耗电量,实际指的是功率,耗电量指的是用了多少点,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用了多少度电

 功耗就是功率的损耗,指设备、器件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有时也指整机或设备所需的电源功率。

 功耗=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指整机所需电源功率时,功耗=输入功率。也就是说,指耗损时,功耗为整个设备消耗的功率减去设备输出功率。指消耗时就是整机消耗的功率。它的单位还是瓦特,不是能的单位。

  功耗定义:

 定义一:功率的损耗,指设备、器件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功率的损耗。电路中通常指元、器件上耗 散的热能。

  定义二:功耗同样是所有的电器设备都有的一个指标,指的是在单位时间中所消耗的能源的数量,单位为W。电路中指整机或设备所需的电源功率。不过复印机和电灯不同,是不会始终在工作的,在不工作时则处于待机状态,同样也会消耗一定的能量(除非切断电源才会不消耗能量)。因此复印机的功耗一般会有两个,一个是工作时的功耗,另一个则是待机时的功耗。

功率定义

 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的多少,即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功的数量一定,时间越短,功率值就越大。求功率的公式为功率=功/时间。功率表征作功快慢程度的物理量。单位时间内所作的功称为功率,用P表示。故功率等于作用力与物体受力点速度的标量积。

 物理意义:表示物体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物理定义: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叫功率。功率是表示物体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功耗和功率有什么区别

 功耗是指单位时间内,需要使用的能量,比如说1小时用1度电,称为功耗。

  功率是指瞬间需要用的能量,比如说一台机器启机时功率为5千瓦、平时使用时为1千瓦。

  这个有些像宽带和带宽之间的关系:

  宽带是指超高的数据流动,带宽是指流动数据的具体大小。

   功耗是实的。损耗了多少能量。功率是虚的。具有或需要多大能量。

  计算公式

  功率可分为电功率,力的功率等。故计算公式也有所不同。

    电功率计算公式:P=W/t =UI;

  在纯电阻电路中,根据欧姆定律U=IR代入P=UI中还可以得到:P=I2R=(U2)/R

  在动力学中:功率计算公式:1.P=W/t(平均功率)2.P=FV;P=Fvcosα(瞬时功率)

  因为W=F(F力)×S(s位移)(功的定义式),所以求功率的公式也可推导出P=F·v:P=W /t=F*S/t=F*V(此公式适用于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

  公式中的P表示功率,单位是“瓦特”,简称“瓦”,符号是W。

  W表示功。单位是“焦耳”,简称“焦”,符号是J。

  T表示时间,单位是“秒”,符号是“s”。

  电功率计算

  电功率的计算公式包括瞬时功率和平均功率。

  即瞬时电压和瞬时电流为u(t)、i(t),瞬时功率为p(t),下式无条件成立:p(t)=u(t)i(t)

  对于周期信号,一个周期内的瞬时功率的平均值,称为平均功率,也称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按下式计算:

 对于正弦电路,下式成立:p=UIcosφ

   上式中,U、I分别为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φ为电压与电流信号的相位差。

 对于纯电阻电路,如电阻丝、灯泡等,φ=0,P=UI,根据欧姆定律,下述公式成立:P=I2R=U2/R。

  力功率计算

  力在单位时间内所作的功。在实际问题中,不仅要知道力所作的功,而且要知道完成这些功所需的时间。所以在力学中应用功率的概念,以描述作功的快慢。设在时间△t内完成的元功是△A,则这段时间内的平均功率是:P=△A/△t

    若△t趋近于零,则得瞬时功率P=dA/dt=F*dr/dt=F*V

 功率的单位是:国际单位制和中国法定计量单位为瓦特,即毎秒钟作功1焦耳。1000瓦特称为千瓦。

  功耗从哪儿来?

    功耗一般分两种:来自开关的动态功耗,和来自漏电的静态功耗。而动态功耗又可分为电容充放电(包括网络电容和输入负载),还有当P/N MOS 同时打开形成的瞬间短路电流。静态功耗也可分为几类:扩散区和衬底形成二极管的反偏电流(Idiode),另外一类是关断晶体管中通过栅氧的电流(Isubthreshold)。芯片的漏电会随温度变化,所以当芯片发热时,静态功耗指数上升。另外漏电流也会随特征尺寸减少而增加。

 公式:Ptotal = Pdynamic + Pshort + Pleakage

  Pswitch = A * C * V2 * F

  Pshort = A (B/12) (V-2Vth)3 * F * T

  Pleakage = (Idiode + Isubthreshold) * V

楼主:
功耗和功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