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集成块?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集成块?它的主要功能是啥呢。  我加电量了一下,好像12,78脚是1组,  34,56是一组。 5和6脚是短接的,7脚和8脚是短接的。 工作时候1脚和2脚这边有一个脚是和78脚的电压相同的。 是电压隔离还是怎么的?   在网上找了一下RP447G,没找到,所以问问,谢谢哈

网友A(2018-10-04):
什么设备上用的

楼主:
板子功能是1路进,分为了几路出(一个电源供电,然后分路给几个模块使用)。分别检测这几个分路的电压电流,单片机读取(几路)数据。
这个块子的位置好像就接到分路上的(一个块子好像可以接2组),位于电流检测前端。
检测电压与电流应该不高,电压3.5到几十V以内吧(就一般的5V或12V工作模块)。电流检测用的美信MAX(MAX472,MAX4172)块子。不明白这个块子是分压功能还是啥保护呀什么的?
应用设备暂时没定(多路电压电流检测,想学习一下),就是几个模块一起工作时检测检测。
谢谢!

网友B:
这个集成块的型号是:IRF73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集成块的型号是:IRF7329。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