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8-10-04):
用STM32给流量控制阀给一个4-20MA的信号,然后流量控制阀在反馈一个4-20MA的信号,4-20MA转0-3.3V用的RCV420和一个放大器,0-3.3V用的XTR115,RCV420和XTR115都是第一次用,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用的对不对。

网友A:
这个 XTR115 的用法可能有点问题, 特别去留意一下手册推荐的电路, 里面的共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