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现在SDR很火!

楼主:
现在SDR很火!

请问 有STM32 实现的 SDR吗?

楼主(2018-10-04):
我搜一些资料 看看!

找到后给大家共享一下,一起探讨!

网友A:
SDR是什么啊

网友B:
同问 sdr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C:
SDR是什么意思?SDR (Software Defination Radio), “软件定义的无线电”的简称。

  软件定义的无线电 (SDR) 是无线电广播通信技术,它基于软件定义的无线通信协议而非通过硬连线实现。换言之,频带、空中接口协议和功能可通过软件下载和更新来升级,而不用完全更换硬件。SDR 针对构建多模式、多频和多功能无线通信设备的问题提供有效而安全的解决方案。那么SDR是什么意思?

网友C:
SDR基站

  关于SDR是什么意思的问题,SDR软基站是基于SDR(Software Defined Radio,即软件无线电)技术设计和开发的基站系统。它与传统基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射频RU单元具备软件可编程和重新定义的能力,进而实现了智能化的频谱分配和对多标准的支持。

  1、SDR软基站采用了模块化、平台化设计理念,整个基站分为基带模块和射频模块两部分,两者通过光纤直接互连。

  2、SDR软基站射频模块采用了宽带多载波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在连续的20MHz频带范围内通过软件配置同时支持GSM/WCDMA/LTE等多种制式,同时完成对多制式射频信号的收发处理。射频单元具备软件可编程和重新定义的能力,进而实现了智能化的频谱分配和对多标准的支持。

  3、SDR软基站基带模块则采用了统一的MicroTCA(电信运算架构)平台架构设计,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模块化、扩展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同样可支持GSM/WCDMA/LTE多种制式的基带信号处理。

  4、SDR基站可应用于2/3G站点合一建设,为运营商降低30%的建网成本,有效降低网络的TCO(总拥有成本);

  5、 MCPA(多载波功率放大器)技术:ZXSDR 8000系列一体化基站采用MCPA技术,单功放同时支持4个WCDMA载波,通过软件即可实现S111至S444的平滑扩容,降低了扩容成本及对现网的影响;

  6、高接收灵敏度实现节能降耗:采用先进的基带处理算法及射频技术,双天线接收灵敏度高达-129.2dBm,有效提升单站39%的覆盖面积,减少28%的站点数量,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7、高效功放技术实现节能降耗: SDR 8000系列一体化基站采用DPD+Doherty+DPA技术,功放效率高达45%;

  以上就是SDR是什么意思的详细解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