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红外发射电路

楼主(2018-10-04):
请教下大家,这个红外发射电路的是怎么工作的,万分感谢!

太棒了,很有用
xch
肯定错的图纸。理解它会神经错乱。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由于C1的存在,刚上电时,R3,R4左端为低点位,Q2 Q3不导通,LD不发光,由于C1的充电,Q2 Q3的基极电压上升至导通电压时,LD导通发光;Q4的作用是过压保护,Q1和PD的作用不清楚。
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由于C1的存在,刚上电时,R3,R4左端为低点位,Q2 Q3不导通,LD不发光,由于C1的充电,Q2 Q3的 ...

PD是检查LD发光强度的,当发光强度超过设定值时打开Q1关闭LD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PD是检查LD发光强度的,当发光强度超过设定值时打开Q1关闭LD电源

不理解为什么要用Q2 Q3两个管子

网友A:
Q2 Q3增大驱动电流的。 Q1和PD组成的电路应该和自身工作模式有关。

tyw
串联扩流没道理,并联才是,哈哈,估计电路抄错了

网友A:
楼主在哪弄的图呀,有错误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弄的图呀,有错误的呀。

哪里有错误呢?这是从一份激光模组的规格书上拿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错误呢?这是从一份激光模组的规格书上拿下来的

能把资料发出来吗?

网友B:
看这个电路是想通过光线形成一个负反馈,最终是为了恒光量输出。

网友B:
还有一个VR,楼主去看看规格书上有没有介绍,可能是一个温度补偿之类的东西,能把规格书发出来让大家看看那最好了

网友C:
一会红外一会激光,把人搞晕了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这个规格书是激光模组的,处于保密考虑,不能上传规格书

楼主:
电感sw端波形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D:
激光管不同于普通发光二极管,应该是在点亮激光管的时候有一定的要求,可能对电流上升沿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