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0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是低通滤波器,第二个是陷波滤波器?

网友B:
把文氏电桥反过来 才是陷波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低通滤波器,第二个是陷波滤波器?

两个都是低通,第一个的高频旁路比第二个好。

网友C(2018-11-27):
2个都是低通

网友B:
除非讯号源的内阻 跟这电路相比不可忽略,否则,这电路是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除非讯号源的内阻 跟这电路相比不可忽略,否则,这电路是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

对讯号没有滤波作用,但对讯号源有缓冲作用,这叫做 茹贝尔网络,可作为 感性负载的吸收(缓冲)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