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推荐一款能过2-3A电流的SOD123封装二极管

楼主(2018-10-04):
(无正文)

网友A:
2.5A,发热量大约2瓦-3瓦,SOD123承受不住。。。

网友A:
SS14,或者类似的,应该有SOD123封装,但允许的连续电流很小,如果短时间过2-3A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SOD123封装的耗散功率在0.3W~0.5W的居多,楼上那个在1.5W左右。不推荐使用这种封装过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