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电流测量!

楼主(2018-10-04):
电流的测量,一般是转化为电压,1pA电流测量,看起来很难实现,但有了高性能OP,就可以低成本实现了!

夸阻放大器一般都是选用的OPA细列超低漏电流的运放,原理上难点是:温度补偿!如果用软件补,成本和复杂度更低些!

网友A:
ti和adi都有类似的方案的。

网友B:
不要说1pA,精度做到几十aA其实也不难。徐大可以试试nV级的电压测量,这个是个大坑。

38HOT lymex说不难的看我来,结果做了一半太监了。你可以试试。做到100 nV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