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F3和触摸芯片最低运行电压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8-10-04):
用STM8L101F3检查触摸芯片,在断电时,由于电源模块电容较大,电路耗电比较小,单片机会有一段时间的误检测。触摸芯片采用上拉电阻10K,开漏输出,最低电压2.2V而STM8L101F3的最低电压是1.65V。
  请问怎么解决断电时不会误动作的问题??

网友A(2018-12-23):
检测电压看看,断电的时候可以不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