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瞬态二极管参数含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05):
你可以找厂家的应用文档看看。那里该会有这些参数应该如何应用的信息

网友B:
本站下载
http://dl.21ic.com/download/ecoren-250277.html

在线文档
http://www.docin.com/p-2053960492.html

网友C:
VRWM反向工作电压,VRWM反向工作电压(Reverse work Max voltage),ESD器件在标称的VRWM电压范围内能够正常对数据线进行保护,如果线上电压超过VRWM,ESD器件将处于其他状态;
VBR最小击穿电压,VBR是TVS最小的击穿电压,当TVS流过规定的IR(反向电流)时,TVS 两极所测量到的电压,此时二极管处于低阻抗导通状态,一般情况下VBR高于VRWM;
Vc箝位电压,Vc箝位电压指在特定的Ipp电流时,脉冲电压通过ESD保护器件后所被箝位的电压。PESD5V0L2BT在Ipp为1A时Vc为10V,如果1000V的瞬间干扰信号经过PESD5V0L2BT,线上电压将被箝位在10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