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CL值选取问题

楼主(2018-10-05):
晶振CL值选取 和 两端匹配电容是什么关系?怎么选取?

楼主:
CL=(C1*C2)/(C1+C2)+C”
其中CL:晶振的负载电容值; C1 C2:晶振两端的电容值;C”:线路杂散电容 。杂散电容一般取0.5pF-1pF

网友A:
基本上负载电容等于那两个电容串联的容量

网友B:
通常, 晶振厂家提供的手册会推荐这个参数. 可以留意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C:
以前KDS给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即简单又复杂。

谢谢大家!

复杂的就是:晶振的厂家,愿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晶振”频率的测试电路。

如果测试电路,就是那个MCU的常用电容,那么厂家的所谓“负载电容”测试结果是多少,你们的MCU的晶振的“2个电容”就是用多大的“负载电容”。

简单的就是:如果厂家不公开“晶振”的测试电路,那么其他人,也没有资格去进行“猜测式样”的所谓“计算”。

总的来说,MCU的晶振电路,属于电容3点式的振荡,其中的晶振,本质上为一个电感。

晶振,无论串联振荡还是并列谐振,震荡频率近乎相等。

无论什么形式的震荡,如果晶振+2个电容,不能等效为一个电阻,那么震荡不可能存在。

考虑到电源电压的限制,即使,这个晶振在衰减震荡,相位裕量大于0,也依然可以震荡,这就是不同负载电容可以有不同的震荡频率的原因。

总之,晶振的问题,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可能懂,然而,会用即可,既:只要在你们的项目中,这个晶振以其标称频率震荡了,而且没有出故障,那么对于你们来说,就可以认为这个晶振工作正常。

只要不出现问题,那么没有人,会出研究其工作原理。

这是事实求实的,不信,你们就问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不懂装懂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证据,因为,他们连个电路图都不给。

没电路图,你说个P呀!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