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7 64bit针对嵌入式的GCC

楼主(2018-10-05):
一个M4内核的芯片,有keil及GCC下的demo,用Keil编译运行有点问题,芯片厂家建议使用GCC编译。
但我的系统是win7 64bit的,不想用虚拟机装linux系统交叉编译,想用keil调用GCC编译器,问题是针对M4嵌入式的GCC好像都是32bit的,有没有win7 64bit针对嵌入式的GCC?

网友A:
一个M4内核的芯片,  这是 32 位的处理器.  也不能编译 64 位指令.
Keil 的 UV4 也是 32 位程序

64 位的 GCC 编译器肯定是有的, 因为 A11以上有很多的 64 位处理器, 需要用的 64 位编译器

网友B:
Embedded Studio,SEGGER 的 IDE,有 64 的,自带 GNU 工具链(GCC),不清楚是 32 还是 64,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ARM 官方制作的 GNU 工具链,Windows 只有 32,Linux 有 32 和 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M4内核的芯片,  这是 32 位的处理器.  也不能编译 64 位指令.
Keil 的 UV4 也是 32 位程序

请问我windows7 64bit,是否可以用32bit的GCC编译器,第一次用这玩意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我windows7 64bit,是否可以用32bit的GCC编译器,第一次用这玩意不熟悉

当然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windows7 64bit,是否可以用32bit的GCC编译器,第一次用这玩意不熟悉

当然可以, 这不是 GCC 的问题, 是 WINDOWS 的功能

网友C: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又不是一试不成,电脑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