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触摸库不理解和无法加载的问题

楼主(2018-10-05):
在运用触摸库的时候遇到这几个问题,捉摸了好几天还不是很清楚 ,求教各位一起讨论解答,谢谢

1、
这个touchkey 和 Linear and Rotary 这两类的区别是不是就是前者是直接在PCB板上画个铜皮,后者是放的触摸弹簧之类的按钮?

2、
下面这几个什么区别,touchkey和LINROTS都有 basic 和 external两种,是什么意思
/** Total number of "Extended" TouchKeys in application (range=0..255)*/
#define TSLPRM_TOTAL_TOUCHKEYS (0)

/** Total number of "Basic" TouchKeys in application (range=0..255)*/
#define TSLPRM_TOTAL_TOUCHKEYS_B (9)

/** Total number of "Extended" Linear and Rotary sensors in application (range=0..255)
  - Count also the 1-channel linear sensor used as TouchKey*/
#define TSLPRM_TOTAL_LINROTS (0)

/** Total number of "Basic" Linear and Rotary sensors in application (range=0..255)
  - Count also the 1-channel linear sensor used as TouchKey*/
#define TSLPRM_TOTAL_LINROTS_B (0)

3、
LIN_M1
LIN_M2
LIN_H
LIN_D
ROT_M
ROT_D
这几个的示意图真是摸不着头脑??

楼主:
这是Linear and Rotary ?  是basic还是external?

楼主:
是个迷啊?

网友A:
第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