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

楼主(2018-10-05):
目前做一个射频卡的相关项目,所用的是CC430的内嵌CC1101的芯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多人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呢?或者说发送的方式要如何才能不会造成拥堵的情况呢?

网友A:
内嵌CC1101速度有啥用

网友B:
固定地址吗?可以使用NRF

网友C:
NFR芯片中断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D:
可以选择根据地址来区分吧。

网友E:
24L01可以使用中断读取的。

网友F:
这个芯片响应速度很快吧?

网友G:
接受中断能够行吗?

网友H:
射频卡模块看着很麻烦。

网友I:
不用读得考虑传输速率的吧

网友J:
用链表 没有长度限制基本上

网友K:
感觉从速度上处理一下也可以

网友L: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好,
如果一发多收并且在同一个频段的话这种冲突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必须用应答的方法软件解决.
一对一可以用不同的频段.

网友M:
速度上匹配也可以

网友N:
想要处理好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