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CI发送到上位机

楼主(2018-10-05):
DSP处理数据的程序不用管,SCI发送到上位机的程序基本我也写好了,只是因为DSP处理后的数据是FLOAT型数组,串口调试工具收到的是字符数据,出现了乱码,帮改一下这一部分的程序,100元

网友A(点评):
楼主,小弟刚刚接触DSP,想将采集到的参数发送到PC端,能分享你的上位机部分么

网友B: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就协商一个协议

网友B:
比如帧头   3字节整数部分  2字节小数    帧尾

网友B: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就数据放大100倍或1000倍   然后进行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帧头   3字节整数部分  2字节小数    帧尾

大哥,啥意思啊,不懂,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发上来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啥意思啊,不懂,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把float型数据放大后拆分为多个字节发送啊
比如25.13      放大100倍也就2513    然后发送
上位机接收到后再缩小

网友C:
其实float是四个字节,dsp里float可以用union将其转成4个字符
union MyUnion
{
    char   buf[4];
    uint32 number;
};

把字符发出来,再在上位机上转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float型数据放大后拆分为多个字节发送啊
比如25.13      放大100倍也就2513    然后发送
上位机接收 ...

谢谢大哥,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float是四个字节,dsp里float可以用union将其转成4个字符

把字符发出来,再在上位机上转回来

明白了

网友D:
放大缩小。

网友E(2018-12-27):
先放大再缩小的办法不错哎,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