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STM32F103 TF卡和FAT32文件格式问题

楼主(2018-10-05):
价格:小于¥10000 元
发布时间:2018-10-05 21:51:11
截止时间:2018-11-04 21:51:11
项目周期:1-5天
现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
项目描述:
                                                求STM32F103VET6的TF卡和FAT32文件格式的现场实际使用过的可靠读写程序或者协助解决TF卡问题。

                                        1、  已经开发好的控制板基于STM32F103VET6主芯片,结构简单:SPI1挂了1个ENC28J60,SPI2挂1个ST25P16的FLASH,SDIO挂了1个TF卡;其他部分IO口输入输出控制,根据网络接收到的显示列表文件,控制LED屏显示。
                                        2、不带TF卡操作的软件全部正常。
                                        3、加了TF卡操作的软件在家运行正常,在现场使用不一定多久,TF卡上的文件系统遭到破坏(这个时间可能几天,也可能十天半个月的)。使用8G的TF卡(金士顿,闪迪,十铨都用过),用读卡器在PC上格式化成FAT32,存储了各种点阵字库文件,主要工作是CPU不停的从TF卡读取字库去控制显示。TF卡和FAT读取移植于02-野火ISO-MINI程序——20、FATFS-文件系统。SDIO软件使用的
                                         ******************************************************************************
                                          * @file   stm32f10x_sdio.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date   11-March-2011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SDIO firmware functions.
                                         ******************************************************************************
                                        SD卡使用的
                                         ******************************************************************************
                                          * @file   stm32_eval_sdio_sd.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4.5.0
                                          * @date   07-March-2011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 set of functions needed to manage the SDIO SD
                                          *         Card memory mounted on STM32xx-EVAL board (refer to stm32_eval.h
                                          *         to know about the boardssupporting this memory).
                                          *
                                          *
                                          * @verbatim
                                        文件系统使用的
                                        /*----------------------------------------------------------------------------/
                                        /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R0.09                  (C)ChaN, 2011
                                        /-----------------------------------------------------------------------------/
                                        / FatFsmodule is a generic FAT file system module for small embedded systems.
                                        / Thisis a free software that opened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under license policy of following terms.
                                        /
                                        /  Copyright (C) 2011, ChaN, all right reserved.

                                                stm32_eval_sdio_sd.c中的各种bug已经都修改过。现求:在现场实际使用过可靠的TF卡和Fat文件系统程序,移植。

去竞标

网友A:
我也有用FATFS  R0.11 只有在写得太快或是手碰上去有干扰 就会写错
主要是错误处理.

网友B:
你出现的问题我到没有碰到过   一般你这个问题是在向SD卡写数据时还没完成情况电源突然断电或者其它异常错误会导致文件系统被破坏。